APM3.1固件 全100%油门时,电机输出只有25%

楼主(2014-07-01):
论坛上已经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尝试解决无效··故发帖寻求解决方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这个是泡泡大师发过的同样问题,但是可以证明不是板子的事情,是固件有问题。我这个板子之前是可以的,升级固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泡泡大师帖子里有个人回复是固件的问题

列两个油门最大和最小时,图表右侧电机输出的参数

油门最大时

油门最大时

网友:
那你没试试刷其他版本固件试试

网友:
新飞控~~刷固定翼再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setup, erase,做了吗?

网友A:
setup, erase,做了吗?
不是教你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了吗?肯定是旷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up, erase,做了吗?
不是教你们怎么处理这种情部了吗?肯定是旷课了。

绝对旷课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泡泡老师头像里的那双腿很漂亮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舵角的问题

网友:
我表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按照泡泡老师的办法弄了两次才可以 貌似3.1固件有BUG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有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给apm刷车或固定翼的固件,然后再刷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4-08-06):
我也是这问题, 慢慢搞吧!

网友:
我就是这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我的是上升加油不给力!飞不起来!付翼方向前后都给力!单独测试也可以!油门校了好多回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