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船壳适合改帆船吗?

楼主(2014-07-01):
我以前也玩模型,主要是车模航模,一直想入个帆船来玩玩,本来想玩footy,但是做船壳要的很多工具我没有,所以看到这个船壳就想拿来改帆船,比footy大但是容易弄船壳。请问各位前辈这个船壳适合改帆船吗?非常感谢!!
数据:
材料: 树脂(玻璃钢)
船长: 595mm
船宽: 190mm
型深: 130mm

楼主:
还有一点想请教一下,动力艇船头底部都是尖的,为什么看到很多帆船船头是垂直的呢?比如下图的对比

网友:
主要是速度决定的。

网友:
我原来也想过上面那种船壳做帆船,后来还是做了footy。主要考量如下:1footy的压铅钓鱼店随便买个200g铅锤就好,上面那个很麻烦要自己做。2footy无论哪种帆装,碳杆上都不用拉很多线,直接胶水就能固定死,上面那种需要很多线固定,所以要作拉线杆(就是固定在桅杆上面用来穿线的,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反正我就这么叫)。而且还要做成可以拆卸的,否则携带不方便,毕竟65cm的船,全高1米2一定是有的。3footy的船壳真要做起来很简单,木板或者abs板或者玻璃钢都行,掏宝店里都有,还有前人大量经验。上面那个改造么你就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另外,你说的这个船壳天生就是帆船的船体,只是老式的那种.是一艘商品帆船,现在已经停产,我在别人的帖子里面看到过,一模一样的.

网友:
据资料显示现代帆船最高航速可以达到25节,高速滑行快艇可以达到40-50节 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滑行快艇尖头可以使船体***抬升减小与水面的接触达到最佳航速

网友:
可以,难在桅杆和压铅杆的安装,船盖船体可分开吗?能分开好做,这两部件一定要牢固而且不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想请教一下,动力艇船头底部都是尖的,为什么看到很多帆船船头是垂直的呢?比如下图的对比

一个是排水型船体,一个是滑行艇,不具备可比性

网友:
如果船头是尖的,顺风头就扎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