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 发动机固定螺丝上不紧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01):
发动机固定螺丝上不紧如何解决,已经上的很紧了,再紧估计要滑丝了。

网友:
螺丝有点长

网友A:
可以加垫片,能加弹簧垫就更好了。或者换稍微短一点的。或者用锉或者电摩把螺丝磨短一点。是雷虎39h发动机么?我的没有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
加个弹簧垫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只有想办法锯短螺丝了。

楼主:
keyzheng 鍙戣〃浜

手机回复还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垫片,能加弹簧垫就更好了。或者换稍微短一点的。或者用锉或者电摩把螺丝磨短一点。是雷虎39h发 ...

用的是雷虎39h发动机。螺丝上不紧是因为固定座丝扣有问题,换个短螺丝应该能解决。

网友:
這看起來是螺絲長了,换根短2mm的可以解决。

网友:
换短螺丝
昨天买了100多的芳生螺丝,够我用1年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已经找到合适的螺丝代替。本来是想垫橡胶垫的,怕震动脱落,还是硬连接吧。

网友:
这个地方本来是通孔的螺纹  怎么会上不紧,除非是次品

楼主:
小毛病,不要说的我小心脏扑通乱跳哦。安装的太顺利了,当天就装机完成。就差电子设备了,没时间装了,工作第一嘛!好了,这贴不是技术贴,不是讨论贴,不是投诉贴,就不要回了。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