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的贴纸怎么贴呢

楼主(2014-07-01):
水贴的贴纸怎么贴呢,买机架送的,觉得很好看,贴了2个都不行,我是温水泡一下然后贴上去,手一摸就掉了

网友A:
先把水贴纸用温水泡,等贴纸图案背胶溶化,图案和纸可以分离,然后用镊子将图案放在飞机上,然后使用棉签将水吸干,并将贴纸下方的气泡赶掉,然后轻轻按压一会,等待水干了以后,水印就留在上面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一定要温水。。冷水也可以。。。
这个是做静态的基础。。。很简单的。。要更服帖就要用到软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水贴纸用温水泡,等贴纸图案背胶溶化,图案和纸可以分离,然后用镊子将图案放在飞机上,然后使用棉签将 ...

那么那个贴膜不用撕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那个贴膜不用撕掉了吗

你的是啥样的啊?透明的?透明的是转贴纸,把贴纸对准要贴的位置,用牙签棒在上面摩擦,感觉变色了,就把透明的塑料纸撕开就行了,要不就是不干胶贴画一样的,把图案从纸上揭下,直接贴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