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地面站位置与飞机实际位置太远

楼主(2014-07-01):
今天去试飞phantom 2 vision的地面站功能,发现地面站地图上显示的飞机位置与实际飞机位置相差太远,大约偏北400米,没敢再试。请DJI技术帮助。请看图

网友A:
天C特色,和dji无关!新手要多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C特色,和dji无关!新手要多看帖。。

没有搜到相关的贴,诚恳请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楼主应该多看帖。前两天才有人在论坛里发了关于解决的办法,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楼主应该多看帖。前两天才有人在论坛里发了关于解决的办法,楼主不妨试试。

谢谢!

网友:
咱们天C整个都是跑偏。。。。。差几百米很正常。

网友C:
楼主你好!

您可以尝试用VPN缓存地图。

网友:
偏还好过我连地图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您可以尝试用VPN缓存地图。

技术你好 我的ipad开启VPN可以用  IPHONE 却不能用 ,那IPHONE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您可以尝试用VPN缓存地图。

谢谢你的指点,我用vpn缓存了地图仍然如此。看看你们公司对这个功能是否可以改进?

网友:
哎,去一趟美国就啥都搞定了

网友D:
无需那么麻烦的每次去设置VPN.把苹果手机越狱,在Cydia里面找到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安装,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软件选项,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GPS是公开信息,国内要加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需那么麻烦的每次去设置VPN.把苹果手机越狱,在Cydia里面找到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安装,然 ...

别误导大家了 ,你先用了再发话的好。你难道不知道用这个插件后起飞点和定位远点还存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误导大家了 ,你先用了再发话的好。你难道不知道用这个插件后起飞点和定位远点还存问题吗

使用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后方向是错误的!指西向东,批南向北...好象是在南半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