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lite飞行中突然有一桨不转掉下炸机2次!!客服要不要返厂修??

楼主(2014-07-01):
四轴配置:NAZA-M-LITE  +GPS、新西达30A、朗宇2212 kv980、格式2200电池*2,狮子5200*1、F450机架、2D云台+gopro3+、天9遥控接收,
  在飞行的时候突然一个桨停转(M2)然后直接失控垂直掉下来,已经两次了,第一次以为是电机或电调有问题,重新买了一套备件换上,校电调行程,校准指南针和IMU,起飞前LED快闪绿灯定位后,GPS正常起飞,在空中悬停,突然掉下,请问飞控板是不是有问题,第二次这样了!!请问能不能返厂检查一下啊!!

机架

机架

机架摔断

机架摔断

NAZA飞控

NAZA飞控

摔断的GPS

摔断的GPS

网友A:
考虑是你的动力问题,安装如接触或兼容问题,和飞控一般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是你的动力问题,安装如接触或兼容问题,和飞控一般没有关系。

这种情况不是老发生,偶发的两次就炸机了,我在下面明显看到一个桨停转,然后四轴就歪了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B:
楼至是否可以对调一下电机电调做一下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至是否可以对调一下电机电调做一下排查?

可是第二次我全换的新的啊,不是等于对调了吗?

网友:
电机电调质量不信啊,狮子电池更不可靠了

网友:
动力不行过载了。

网友C:
收你云台。

网友D:
四轴伤不起啊,从炸机上来看,固定翼显然损失要小一点

网友E:
看到你的电池我感觉有可能找到问题根源了...........

网友F:
感觉楼主的动力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的动力配置有问题,

还请多多指教?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狗肉!

狗还是很坚挺的,没什么事,就是掉下来那一段没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电池我感觉有可能找到问题根源了...........

你是说狮子那个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伤不起啊,从炸机上来看,固定翼显然损失要小一点

第一次四个电机全坏了,桨,云台,唉,四轴炸一次代价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你云台。

云台还能修,整整板子就行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狮子那个不行是吗?

我航拍机没用过狮子,不过一起玩的朋友用狮子电池的有在空中断电的情况出现过。所以只是推测有可能问题出在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电池我感觉有可能找到问题根源了...........

起飞重量1.7Kg ,1045桨和2212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航拍机没用过狮子,不过一起玩的朋友用狮子电池的有在空中断电的情况出现过。所以只是推测有可能问题出 ...

第一次掉下来是用的格式2200的,这东西都没普啊

网友H:
看着不像dji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不像dji机架

厉害,仿的450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厉害,仿的450

因为我的也炸鸡dji的木有这么厉害不得不承认塑料还是有差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1.7Kg ,1045桨和2212不行是吗?

没装过这么小的,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我的也炸鸡dji的木有这么厉害不得不承认塑料还是有差别

嗯嗯,40米直接掉下来,还好掉到草丛里,要不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装过这么小的,不敢说。

打算下一步换大点的,小的还是不稳,给推荐个配置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算下一步换大点的,小的还是不稳,给推荐个配置吧

不知道你预算啊,大的起码六轴。六轴便宜的几千,贵的几万跨度太大。关键是即便买了S800也一样有人炸,这东西炸机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I:
如果是电池原因,那也不应该只有一个电机停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电池原因,那也不应该只有一个电机停车啊

是啊,没错,之前我也用这电池飞来的,连带云台飞了6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预算啊,大的起码六轴。六轴便宜的几千,贵的几万跨度太大。关键是即便买了S800也一样有人炸,这 ...

就先几千的吧,太贵的也承受不起,比较稳定的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先几千的吧,太贵的也承受不起,比较稳定的配置

几千块能买到的飞控就没几个敢说稳定的呀............机架弄个六轴,容错率会高很多。起码挂掉一个马达还能活着回来。飞控我感觉lite不大靠谱。用naza v2会不会略稳定我不确定,因为大疆的飞控我只用过Ace one和A2.目前为止没有因为飞控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千块能买到的飞控就没几个敢说稳定的呀............机架弄个六轴,容错率会高很多。起码挂掉一个马达还 ...

嗯,是,这两次感觉lite 还真是不稳定,那我在考虑考虑吧,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这两次感觉lite 还真是不稳定,那我在考虑考虑吧,谢谢你啦

客气

网友J:
起飛總重量? 槳尺寸大小?
你這配置很有可能已經超載了,尤其是夏天電機容易過熱(堵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起飛總重量? 槳尺寸大小?
你這配置很有可能已經超載了,尤其是夏天電機容易過熱(堵轉)

嗯,你这么一说,有可能是过热堵转,因为是玩到第三块电池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起飛總重量? 槳尺寸大小?
你這配置很有可能已經超載了,尤其是夏天電機容易過熱(堵轉)

起飞总总量为1.7Kg ,桨是1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1.7Kg ,1045桨和2212不行是吗?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电机,用的apm,按照apm的要求,起飞油门最多60%,我1300起飞重量油门就55%,你这1700严重超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