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是不是上翼稳,中翼灵活,下翼快?

楼主(2014-07-01):
(无正文)

网友A:
下单翼最灵活,但是跟快不快关系不大

网友:
快慢和后掠角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单翼最灵活,但是跟快不快关系不大

我以为中翼灵活,原来是下翼更灵活,我是先飞上翼,然后中翼,以后计划飞下翼,这样的进程估计没错。

网友:
上稳下活。

楼主:
中翼呢?中翼就在稳和活之间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上中下各自特点和适用机型,特别是下单翼。等高人指点。
还有飞机的快是跟哪些因素有关呀。除了推力以外。

网友C:
也不绝对吧,我就用下单翼入门的,头像这架

确实会比上单翼灵活,但是也完全没到灵活的可怕的地步

主要还得看舵面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绝对吧,我就用下单翼入门的,头像这架

确实会比上单翼灵活,但是也完全没到灵活的可怕的地步

3D的舵面大,但是我觉得最容易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上中下各自特点和适用机型,特别是下单翼。等高人指点。
还有飞机的快是跟哪些因素有关呀。除了 ...

跟主机翼的后掠角有关,跟主翼的厚薄有关,跟飞机的迎风面积大小有关,跟飞机表面的光滑有关,跟螺旋桨的桨型有关,跟推重比有关,跟飞机所处的大气层位置有关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上中下各自特点和适用机型,特别是下单翼。等高人指点。
还有飞机的快是跟哪些因素有关呀。除了 ...

翼载荷。每平方分米多少克,越大越快,当然动力要强,不然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中翼灵活,原来是下翼更灵活,我是先飞上翼,然后中翼,以后计划飞下翼,这样的进程估计没错。

可以

网友:
中单飞3D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跟主机翼的后掠角有关,跟主翼的厚薄有关,跟飞机的迎风面积大小有关,跟飞机表面的光滑有关,跟螺旋桨的 ...

谢谢详细解答,下面我的理解对吗?
跟主机翼的后掠角有关,后掠角越大,飞机速度越慢;
跟主机翼的后掠角有关,后掠角越小,飞机速度越快;
跟主翼的厚薄有关,主翼越厚,飞机速度越慢;
跟主翼的厚薄有关,主翼越薄,飞机速度越快;
跟飞机的迎风面积大小有关,迎风面积越大,飞机越慢;
跟飞机的迎风面积大小有关,迎风面积越小,飞机越快;

跟飞机表面的光滑有关,当然是越光滑,飞得越快;
跟推重比有关,当然推重比越大,飞的越快!

跟螺旋桨的桨型有关,这个我只用慢速桨,还不知道快.速.桨是啥样的。
跟飞机所处的大气层位置有关,模型飞机就忽略这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详细解答,下面我的理解对吗?
跟主机翼的后掠角有关,后掠角越大,飞机速度越慢;
[/ ...

差不多,你真聪明。螺旋桨的阻力大小跟螺旋桨的转速,螺旋桨的桨叶长度,还有螺距,滑翔机上用的是折叠桨。这个专业术语叫顺流交距,有些客运飞机用螺旋桨的,如果动力中断,改变螺距。可以减小阻力,提高滑翔距离

网友:
一般而言中单翼布局气动阻力较小,时速高些;上单翼布局阻力稍大,时速稍低;下单翼阻力最大,时速最低。但是,由于真实飞机需要考虑用途和很多因素,所以三种布局都有使用,且速度千差万别。

网友:
以前还真没深究这个问题,今天又学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