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的DS695HV用5.8V供电行吗?

楼主(2014-07-01):
我有三个DS-695HV高压舵机,有个RCE-B6T 二合一其输出电压是5.8V,不知5.8V能否驱动三个DS-695HV,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但是暴力飞bec可能电流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暴力飞bec可能电流不太够

谢了,我今天试试。

网友:
姜叔,您直接兑直驱好了,我的700E如此

网友B:
用一根延长线接到供电通道上,接收电最好选达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延长线接到供电通道上,接收电最好选达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