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高压多轴电调,请推荐 50V-300V 输入,5V 100mA 输出的DC-DC模块。

楼主(2014-07-01):
如题,多谢大家了。
需要支持 300V 的DC-DC稳压模块,至少需要 5V 100mA 的输出,最好是能达到 5V 200mA.

网友A:
AC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大约为311V

根据开关电源的原理,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直接用手机的充电头?

网友:
手机充电器  5V1A 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大约为311V

根据开关电源的原理,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直接用手机的充电头?

正确!用ipad用的吧2A的。

网友B:
想做高压多轴电调---这个多轴电调的设备带得这么高的电压,不明白,
多轴,等于多个电机,电调,等于驱动电机,或驱动多个电机,不明白5v100ma~200ma,驱动什么?

网友:
  简单 。。。都 正确。。。

俺还以为 要 300V DC 的 电调呢,,直接买 凯利 电动车 的 电调,300V 400A 都现成的 。

网友C:
    300v你直接用5v的手机电源都可以,不过50v低压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大约为311V

根据开关电源的原理,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直接用手机的充电头?

很给力,这是一个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做高压多轴电调---这个多轴电调的设备带得这么高的电压,不明白,
多轴,等于多个电机,电调,等于驱 ...

4个电调加1个飞控,200mA估计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v你直接用5v的手机电源都可以,不过50v低压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如果不支持50V的低压,问题也不大,哈。

我可以做2款电调的BEC,一款是50V的,一款是300V的。

网友:
应该是个大家伙了,单片机可以考虑单独供电

网友:
也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