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可以直接就用俯仰那个通道遥控吗?会影响抖动吗

楼主(2014-07-01):
飞越云台可以直接就用俯仰那个通道遥控。不要横滚是否会影响云台的抖动性能呢因为接收机只有9个插口,,2个都用的话那就是占据了接收机4个插口了,不够插那个飞控的线了,飞控说要7个插口呢

网友:
不要横滚不影响

网友A:
需要哪个通道就接哪个通道  接了俯仰不接横滚  横滚就默认保持水平  但是记得要与接收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哪个通道就接哪个通道  接了俯仰不接横滚  横滚就默认保持水平  但是记得要与接收共地

我3S单独供电的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3S单独供电的可以吧

3s没问题的

楼主:
我朋友说不插横滚会出现抖动画面,你试过吗,有视频作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说不插横滚会出现抖动画面,你试过吗,有视频作品吗

手机上网没有视频,我的出现过高速和下降时偶尔抽风一两下,只接了模式和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网没有视频,我的出现过高速和下降时偶尔抽风一两下,只接了模式和俯仰

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只接了模式和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