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 充电板 多电池充电设置电压和电流问题

楼主(2014-07-01):
之前一直是3块3S电池,用飞科达B6 一块一块充的,现在又多买了5块电池,也顺带买了块同时6充的电池板,看说明书,不是很懂关电池的电压、电流设置,各位懂的解释下,请求不要使用专业词语,本人脑子不是很好使。还有一个就是插线问题,排插怎么对应T插呢,随便的吗,说明书没写!

之前单块电充的,就是使用默认的电压、电池:(如图)

电池板说明书上的电压、电流设置说明:(如图)

插线问题,排插和T插怎么对应呢?

网友:
平衡头和T插随便插,没有具体对应关系,因为整个板子都是并联的。另外,用了并充板,直接用你充电器的最大电流充吧

网友:
2楼正解,补充一下,电压还是选3S(11.1v)

网友:
3楼正解,补充一下,电池与电池的电压不要差太多

网友:
和我現在用的一樣,不過我這邊有一點不同,你從上到下,T頭插入第一個,平衡頭插到左邊每一間,第二個T頭插入,平衡頭就要插到右邊,電池選擇還是只能選擇3S(11.1),每個沖電器都不一樣的功率,好難解釋,你要是一次同時剖6個電池,就最好就是按你的電池的總容量來算,就比如說,你每塊電池的容量是2000MAH,6個就12000MAH了,你可以用到12A是比較安全和對電池的保養也會好點。

网友:
电池要有一致性, 不要新的电池与老的电池同时充,老的电池内阻会变大,新的电池内阻小,同一批够买的电池一起充电比较好, 充电之前先用万用表量测一下,几块电池都放电为同一电压,比如这几块电池里的单个电池都是放电都在3.50V左右,电池冷却后再一起充电,  也就是说不同电池之间电压尽量要接近一些好。

网友:
我的是B6平衡冲,平时用balance  3A充一块电池(4s,5200mA,14.8v)电源都发热的很烫,不知能不能用并充板同时充4快电池?

网友A:
B6功率太小,几块电池并充至少200W的充电器,这样机器线路也不会很热,特别是用到6S电池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功率太小,几块电池并充至少200W的充电器,这样机器线路也不会很热,特别是用到6S电池的时候。

一次充1块3S电池,不发热,就是不知充几块会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充1块3S电池,不发热,就是不知充几块会不会了

B6就5-60W的功率,11.1VX2200mAh也就2-30W,当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就5-60W的功率,11.1VX2200mAh也就2-30W,当然没问题。

那就好,就是充几块3S电池,呵呵,不2块6S的,就单块充吧,充6S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