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炸鸡 云台水平轴马达分离,抽风,然后似乎一点502就搞定了。。。。

楼主(2014-07-01):
新手小白。今天练习姿态模式时不幸炸鸡,所幸高度较低,砸在草地上翻个跟头外加甩出电池后稳稳站住,过去一看云台控制水平角度的马达外壳和铜芯分离了。线还连着,当场试了一下云台平衡,一直处于歪头状态。很奇怪的发现这只马达外壳居然就是靠吸铁石吸附在铜芯上的,没有其他固定件,难怪一摔就分身了。拿回家酒精抹了一下装上开机。不幸的是似乎比之前歪头还糟糕,云台开始乱摆抽风了。

心有不甘。。。这才飞了几个起落啊,之前无缘无故已经换了一个电调了。。。。把那只水平马达的后盖拆开,摆弄观察了好一会儿,发现似乎中轴会转动但是带不动连着相机的马达外壳,于是乎云台就一直在那儿抽啊抽,难道问题所在就是因为外壳的小洞和中轴摩擦不够?于是从后盖处先将中轴转到特定的位置(平的那一侧朝上),抹了一点502在轴上 套上马达外壳。开机,云台就平衡了 完全不抽了。。。

我很奇怪的是既然这个外壳和中轴是需要固定住的,为啥不把中轴延长外面套上一个固定件防止外壳与马达铜芯分离?插入外壳的小洞和中轴何不做成不规则状防止打滑?这个部位仅仅就是靠一点马达外壳的磁铁吸力与中轴原有的一点摩擦力和铜芯固定住?

网友A:
后面没看明白上图最明了

网友B:
恭喜啊,你现在成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没看明白上图最明了

第一张图:马达外壳和中轴之间没有任何固定件,外壳就这么套在铜芯上了,正常情况下中间的小洞需要将中轴紧紧咬合。我的机机摔过后小洞和中轴就变得松动,涂上502后填充似乎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张图:后盖打开,轴削平的那一侧水平朝上,同时要保证前面的相机也是水平的,如果轴的位置正确,相机没有水平,那就会是歪头状态。
如果轴削平的那侧完全朝下的话,云台就是乱舞状态

网上看到一些云台歪脖子和乱舞的故障,莫非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啊,你现在成大师了

网上查查修云台花钱不少。。。不自己想点办法只能被售后维修当肉鸡啊

网友:
看这结构估计大疆直接把无刷驱动和控制器做到一起了形成了无刷直驱舵机的结构,那个中轴后面链接的东西应该是电位器。这样的话,你中轴摔松了,电位器定位不准当然控制器会反复修正。话说,这个地方再怎么也要设计个固定的玩意。就靠铝合金的应力夹持有点不安全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查查修云台花钱不少。。。不自己想点办法只能被售后维修当肉鸡啊

楼主这个是精灵2vision+吧,相机效果咋样?带不带光学变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精灵2vision+吧,相机效果咋样?带不带光学变焦?

效果比gopro差点,不带变焦

网友:
正常使用不会有问题,如果炸鸡可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你的建议我们也会认真考虑。

网友(2014-11-17):
您好 我的V+前两天从桌子上掉下去了开机之后云台抽风(xyz轴都抽)想跟您求证一下 你的云台甩是一个轴还是三个轴? 望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