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容量问题

楼主(2014-07-01):
买了5片20ah磷酸铁,到家测电压5片都3.3v,我是一片一片充的(没组单片充的)结果容量不一致,最小的,8000多毫安,最高1500多毫安,9000多10000多,都有

怎么回事,,,。

网友A:
貌似质量不好楼主那个店入的,能透露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质量不好楼主那个店入的,能透露一下嘛?

北 京A123锂电,能推荐个吗

网友:
充满后放电看容量。

网友B:
这些都是2次电池,容量不一致正常了,组完后放电一次就知道

网友:
市面上的A123都是拆机件,正常。你就用吧,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2次电池,容量不一致正常了,组完后放电一次就知道

我的是20ah的充进去的电太少了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ah的充进去的电太少了把

你先放电,放完后再充一次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ah的充进去的电太少了把

因为这些都是使用过的电池,自身容量有多有小,要真正知道实际性能,还是要充满电后使用才知道,第一次不能作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些都是使用过的电池,自身容量有多有小,要真正知道实际性能,还是要充满电后使用才知道,第一次不 ...

充放电后容量能上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放电后容量能上来吗

可以的,但具体容量还要放电后再充满 ,正常外场放电到充电器报警,再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