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技术人员速来!求助!电脑装不上NAZA驱动!

楼主(2014-07-01):
在笔记本上装NAZA lite的调试软件,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怎么都装不好!

这次装上了,但是飞控无法连接电脑!

这次装上了,但是飞控无法连接电脑!

网友A:
请安装个纯净的原版操作系统。。。不要使用克隆版本的或其他精简版系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安装个纯净的原版操作系统。。。不要使用克隆版本的或其他精简版系统。。

dji的补丁 还是没给够,除了已经提供的补丁 其实还有系统补丁需要打.但是dji不去深入帮助这些特殊用户.明知国内这么多ghost,还要弄个奇葩驱动,真是欠考虑.这点 xa就比较聪明.干脆不用装 省心

网友:
NAZA lite的使用者一堆!裝不上肯定不會是軟件問題?
還是重裝系統、檢查好接線是否正常、不行再換電腦試試...

网友B:
我都是一樣用不到調參軟件, 連不上PHANTOM,
公司和家的電腦, 全是正牌WINDOW 和原裝廠機,
DJI 真是使人氣憤, 為什麼不可即插即用. 其他手機, 相機都可以.
垃圾驅動,

网友:
我的V2也这样 驱动装不上

网友C:
缺少一个USB驱动文件。。GHOST缺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少一个USB驱动文件。。GHOST缺失的

那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一樣用不到調參軟件, 連不上PHANTOM,
公司和家的電腦, 全是正牌WINDOW 和原裝廠機,
DJI 真是使人 ...

既然 无法使用 => 废物。

大家要坚决不买:这废物。

坚决退货。。。

网友:
请安装个纯净的原版操作系统

网友(2015-04-08):
气死人整几天头都大的快要炸了

网友:
我的台式机可以装,笔记本也装不上,所以我干脆不升级,妥妥的

网友:
将usbser.sys这个文件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以上是DJI官网的原话

网友:
楼上是一个解,如果还不行,就在系统重启后按F8选择禁用数字签名,保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