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环切后感觉好舒服吖~不信你进来感受一下(未成年人勿进,后果自负)

楼主(2014-07-01):
       2014-07-01 创建帖子
补充 2014-07-02 21:34:
其实这个帖子主要就是两个目的:1.我用的是冰人的FBL的旋翼头,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只是请大家注意一下旋翼头的高度,我环切(用了车床)了DFC主轴,比一般的FBL低8.5mm。今天试飞了一下,好灵活啊,感觉像是飞250一样刺激,但是很稳定~~
2.布线情况,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特别是电调信号线,走电机下面。其余的线全部内置,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先说环切~~

是不是感觉好舒服呢???哈哈哈~~
下面进入正题,只发图,不说话,自己看吧。

奸商,奸商啊,我买的是dfc,老板给我发来了fbl,以为我不懂,头罩上都写的dfc呢?看我要曝光你!!!

下面即将上场的是,自认为好不错的布线分享~~

仔细看图,看磨损的位置~~

你们永远不知道电调在哪里放的~~~

谁说我没法绑电池!!

纯新手,很纯的新手,真的很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奸商说,这是亚拓最新的700mini版,我毫无700的感觉~~

楼主:
看帖不顶贴,沙发不留,想知道大家看懂到什么程度??

网友:
我是球盲看不懂

网友:
请问楼主,这飞机是皮传还是轴传?电调你用的YGE40A吗?

网友A:
我是不会告诉你电调放在电池板下边的....不过楼主的机子好骚...32个赞。

网友:
只有你懂!因为你NB

网友B:
楼主你这是什么品牌的直升机,有点像冰人又不完全是。。。

网友C:
这鸡是中华田园鸡。

网友:
冰人头子吗

网友:
好鸡!但我是进来看楼主环切的!

网友:
环切坑爹啊!!

网友D:
现在的小朋友都不怎么好好说话

网友E:
我也是电调这么绑在金属的电池板下面的…结果不知道是螺距设置问题还是什么的,有时候下来电调很热,然后热量直接传导到电池板上,把电池上魔术贴的背胶都能融化了……考虑重新设置一下螺距,同时还是把电调移出来确保散热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电调这么绑在金属的电池板下面的…结果不知道是螺距设置问题还是什么的,有时候下来电调很热,然后热 ...

铂金40A,飞460MX的。13度螺距。飞下来也不热啊。跟螺距没关系的。

网友:
楼主这是 富力 450 机架吧

网友:
漂亮的jj。干嘛割别人的包皮

网友G:
楼主幸亏弄得尾舵机挂在尾管上,PRO版你就不这么拽了,电调只要不热当然放在那里了,PRO的机头可没这么通透。你切的还行,留一点包皮免得插上还漏点。

网友:
楼主在那里卖萌了~~~
包皮环切术还不够到位啊!

网友:
骚机从环切而来

网友:
坐看楼主包皮环切

网友:
不像PRO  也不像PRO V2  尾舵机这样装,飞机的重心是否会偏后?  电调热跟螺距妹什么关系,夏天都热。 不烧就没问题。

网友:
布线强迫症患者,果断用450T机身,陀螺用E8,省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铂金40A,飞460MX的。13度螺距。飞下来也不热啊。跟螺距没关系的。

我是天行者40A,飞越的3400KV电机,最大最小螺距才10度诶……好微妙=.=

网友H:
楼主这机身是哪个厂的?

网友:
环切,够震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什么品牌的直升机,有点像冰人又不完全是。。。

是我上台450机器的改装版,只不过旋翼头明显是冰人的,侧板是自己做的而已,所以无牌子可循,算杂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会告诉你电调放在电池板下边的....不过楼主的机子好骚...32个赞。

好聪明~~给你也点32个赞
一般情况下,我口味比较重,越骚的越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鸡是中华田园鸡。

你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幸亏弄得尾舵机挂在尾管上,PRO版你就不这么拽了,电调只要不热当然放在那里了,PRO的机头可没这么通透 ...

舵机挂在后面都是逼出来的,亚拓pro的设计,怎么用怎么感觉更换一次尾管或者舵机拉杆,就基本上快把飞机拆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小朋友都不怎么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就没得人理你喽~~天下模有一家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机身是哪个厂的?

自己做的

网友A:
你的机身是什么牌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电调这么绑在金属的电池板下面的…结果不知道是螺距设置问题还是什么的,有时候下来电调很热,然后热 ...

影响温度的因素很多,外在的有螺距设置,齿轮比,齿轮咬合等等,内在有电调设定。前几天和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工程师聊,电机想要温度最低,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缓启动,一个是转速恒定,都是能用公式算出来的,具体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身是什么牌子的呢?

自己做的,很多家在一起,KDE,冰人,7075,ALZ,亚拓。。。。反正侧板是我自己设计的,别的都是买的,目前暂定我的450名字为小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