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FPV小炸!1.2g罗美图传接了滤波器还是会干扰飞行吗?

楼主(2014-07-01):
如题,才搞了个小型滑翔机试试FPV飞行,结果首飞失败,感觉是罗美图传干扰了,因为明显不受控制,包括炸鸡后掉地上,电机仍旧在转……
我用的是JR的XG8控

网友A:
JR出了名的容易炸,特别是在配合山寨接收机的情况下。 跟以前的spectrium的DX7一路货色

网友B:
会的,用1.2G图传,表现为遥控距离缩短。必须给遥控装增程,也就是功率放大器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出了名的容易炸,特别是在配合山寨接收机的情况下。 跟以前的spectrium的DX7一路货色

其实用FUTABA配山寨接收机也一样。。。莫名其妙的失控,失控保护也经常不正确运作。原装接收机随便2KM的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的,用1.2G图传,表现为遥控距离缩短。必须给遥控装增程,也就是功率放大器才可以

用1.2G图传,只要是山寨接收机,都会大大缩短距离,并增加失控风险,原装接收机无碍。。。

网友:
72M FM控则对1.5W 1.2G都完全无视。。。

来原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75464&extra=

楼主:
是用的原装接收机啊,图传这边也用了滤波器的……,我准备再试试,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的原装接收机啊,图传这边也用了滤波器的……,我准备再试试,哈哈

以这些年飞FPV的经历来说。。从没见过哪个JR控飞远过,不管是早期的FM还是2.4G,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这些年飞FPV的经历来说。。从没见过哪个JR控飞远过,不管是早期的FM还是2.4G,也不知道为啥。。。{:1_6 ...

你的意思只有换控玩fpv了?

网友:
还是用我的陆地飞吧···

网友D:
滤波器是防止图传被干扰的,防止不了干扰其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器是防止图传被干扰的,防止不了干扰其他的东西。

那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