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3.2 rc2 求解

楼主(2014-07-01):
这二天把apm 由3.15升级3.2 rc2 一试混合模式,但升级後,在命令列打开接口,出现乱码,何解?二个apm都这样,一个新的另一个在机飞的很稳

网友A:
正常现象,我也是乱码,H模式飞行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我也是乱码,H模式飞行爽歪歪

是这样吗,吓的我又擦回3.15 这个算bug吧,谢了老师

网友:
已刷 还没飞 看到泡泡的回复 放心了很多

网友B:
从3.2开始,LOG下载移到这里了。

网友:
乱码确实麻烦

网友C:
好像是空间紧张了,因此没有控制台

网友:
我的地面站怎么没看到3.2的固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空间紧张了,因此没有控制台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3.2开始,LOG下载移到这里了。

多谢,终于找到地方下载lo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我也是乱码,H模式飞行爽歪歪

泡泡赶紧试试PIX的3.2RC2固件,我这问题多多额

网友:
很帅很帅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3.2开始,LOG下载移到这里了。

大神,那具体怎么下载log呢,在非cli模式下,下载log提示Cannot get log list,usb或者数传都是提示这个错误,地面站,固件都是今日最新。万分感谢大神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我也是乱码,H模式飞行爽歪歪

请教一下,我刷了3.2过后,接上灯光模块乱闪,在调试里面没找到LED MODEN这一项

网友(2015-02-20):
AC3.2没有LED_MODE了。
但是LED灯组还是有的,
A4电机
A5蜂鸣器
A6GPS
A7加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