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轴用3mm还是4mm?

楼主(2014-07-01):
潜水没解决,60cm船,各位给个建议。4mm轴说是重了,负荷大,那肯定效率也低了,3mm轴宜弯,金属桨也不好配,435以上都是4mm用的。我已经断2个塑料桨了(说是尼龙,黑色那种),桨不值钱,但船停湖中间感觉真是不好。
再请教各位,同配置,同尺寸桨,金属的比胶桨推力明显大吗

网友A:
我用的是4mm
也容易弯
只能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4mm
也容易弯
只能修正,

多大船?空载负荷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船?空载负荷大吗

小船  52cm  负荷不大
4mm的轴用点劲也就弯了

网友:
我一直用的3mm轴。
铝桨有的卖家会配一根金属套管转成3mm,没有就热缩套。没问题
同样形状的桨推力都一样,不同的是塑料桨受力后会变形影响效率
铜桨结实但是因为是焊接的所以精度低,我前后买过3个铜桨只有一个到手就能用
铝桨不结实,水里打到东西基本报废,但是精度高,基本不振桨

楼主:
谢谢,热缩套是软的,会不会有动平衡问题?我看很多人打磨桨,铜桨不打磨是不是不能用?你那2个桨什么问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缩套是软的,会不会有动平衡问题?我看很多人打磨桨,铜桨不打磨是不是不能用?你那2个桨什么问题 ...

震桨,不平衡,没本事没设备打磨,只好扔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