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并充好还是串充好

楼主(2014-07-02):
最近和一模友在讨(zheng)论(bian),到底是串充好还是并充好的问题,最然这个是老问题了。

我的观点:由于目前没有比较精密品质高的并充(maxpro没持续研发什么新产品了,几个大厂家也一直没有出并充),所以买个精密一点的串充比较好,只要精密了,就能避免过充。
目前用icharger 208B

模友的观点:再差的并充也比串充好,毕竟也就4.20正负0.1或0.5V,不会对整个电池组造成严重后果,认为串充充电时电流同样大,不同阻抗、品质的电池容易有的过充有的欠充,容易损坏电池。
目前用BC168

希望各路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你所谓的并冲和串冲概念都不清楚

网友:
个人觉得串充好一些。比如充一块6s的电池,相当于串充两块相同容量的3s。充电器有平衡功能,会对电池进行平衡的。个人见解

网友A:
并充比较好,效率高于串充,串充的平衡电流有限,当电池组电压不一致时要反复小电流平衡,充电时间长各组电压控制不准。

网友:
并充更多

网友:
你试试icharger 308啊 4010的就知道了,平衡性能不是一般的强大啊 有的时候电池压差接近0.5v 都能平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充比较好,效率高于串充,串充的平衡电流有限,当电池组电压不一致时要反复小电流平衡,充电时间长各组电 ...

我每次都平衡到可以用4位半量,串冲1.2a的平衡电流你说够么?

网友:
只能说好的串冲比并冲好,说并冲效率高的一般是冲b6什么的升级过来的。

网友B:
看看串充多还是并充多就知道,厂家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串充多还是并充多就知道,厂家不傻。

果然是高手

网友:
所谓并充正确的叫法叫独 立平衡充。
连这个都T M D算敏感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并充正确的叫法叫单独平衡充。

学习啦。

是CC-CV模式吗?截止电压4.20V

网友:
本人认为:即便是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同时购买的电池,随着使用情况的的不同,不会有相同的内阻。串充必定会对电池造成伤害。

网友:
平衡充最好

网友D:
要有前提,首先高精度比什么都重要,安全的保证。此次是目前的平衡头,小电流的话,我个人觉得并充比串好,符合现在国内电池情况,符合电池平衡头现状,也符合现在国内普遍模友的经济能力。大电流的话串冲,没得选。

网友:
到底是讨论几块电池的串充并充,还是单块电池用平衡头与输出插头充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前提,首先高精度比什么都重要,安全的保证。此次是目前的平衡头,小电流的话,我个人觉得并充比串好, ...

对。
目前电池焊接的平衡头线都很细的。

而且没有找到精度较高,或者品质较好的平衡充。

网友E:
大姨妈贴。

我朝特色问题。我坛讨论过N遍的问题。那啥,甭整没用的,先把这个给充满喽,20分钟等着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姨妈贴。

我朝特色问题。我坛讨论过N遍的问题。那啥,甭整没用的,先把这个给充满喽,20分钟等着用呢 ...

土豪配置啊,现在我用4S 10000,一般1C充。

20分钟要多少C才能充满呢?

网友:
一个小时充得满不

网友F:
经久不衰的讨论,我也研究过一段时间,说下个人看法吧,必然是各有优缺点。首先比较平民的并充应该是A6A9了,最大200w和300W,支持最大6S和9S,个人认为,并充技术含量不高,有点另辟道路的意思,其实就是N个1S充电器到集合,和充手机电池的充电器没什么区别,就是电流大点,可能还能准确点,不过好处显而易见,不拥考虑整体,个干个的活,不容易过充。不过缺点也很明显,大功率干小活,A6 200W才最大8A,就是因为是单独充电,每路8A,6路就是48A,每路4.2V*8A=33.6W*6路=201.6W,实际4.1多就开始平衡了电流逐渐减小,所以整体200W。记住这个数值,200W的充电器只有8A的充电电流。第二个却点,也是并充不能做得太大的原因,靠平衡线充电,太大的话线材承受不了,严重制约了并充的电流。串充的好处就是可以大电流充电,比如206B,还有很多人在用的PL8,虽然这些功率都大于A6,不过这就是串充的好处,可以做的很大,并充就不行了。而且效率会比较好,比如200W的并充充6S最大8A,串充的话最大9A,而且注意,串充就只有9A电流,而并充6S开8A是总体48A电流,大电流的损耗应该大于高电压吧。不过串充还是有缺点的,相比之下串充需要很好的平衡运算才能达到效果,就算电流再大,平衡运算垃圾一样白搭 ,比如人人都知晓的B6,其实B6还是不错的经济实惠,玩玩450足够了,只是败在平衡超慢,有人会说B6功率小,不过算算,450如果3S的话,1C是2.2A,5C充电11A,貌似如果电池虚标点,5C充会严重影响电池性能,所以再高端的充电器也无用武之地,飞6S1300的更不用说了,需要的电流更小。回到正题,这牛B的平衡运算就需要您多花些钱了,不过换来的是你可以爽玩大飞机。还有就是串充的话各电片电压不能相差太大,相差大也会是平衡出现问题。所以没有真正的谁好谁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一点愚见,对与不对都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久不衰的讨论,我也研究过一段时间,说下个人看法吧,必然是各有优缺点。首先比较平民的并充应该是A6A9了 ...

收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姨妈贴。

我朝特色问题。我坛讨论过N遍的问题。那啥,甭整没用的,先把这个给充满喽,20分钟等着用呢 ...

你这大块头必须用串充,并充要充到天荒地老时

网友:
没什么大的差别的,实用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