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A7105的d7e飞911-2舵机卡顿什么情况?知道的飞友请指导

楼主(2014-07-02):
scp最近没调试好,先耍耍911,发现对频后,拨动摇杆副翼和升降舵机有卡顿的现象(舵机没问题,用原装控顺滑),有遇到过的么,求指导?

另外请假小白问题:所谓的舵机虚位,卡齿麻麻意思啊

网友A:
用固定I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ID试试。。。

这个有模友以前说过,说是设置成1111,貌似设置后就对频不上了,建议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模友以前说过,说是设置成1111,貌似设置后就对频不上了,建议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
各种传说啊。我还听说设置111111的。

楼主:
谢谢4楼的朋友,已经对频成功了,发现911-2和d7e对频还真是不容易啊

另外请教下大家如何判定:mcp scp等小鸡舵机扫齿?这个我不太会看

网友B:
我的根本没法对频    求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根本没法对频    求讲解

的确不是那么好对频,多试几次。先开控,再接小鸡电源

实在不行,重置再建个模型,自动id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不是那么好对频,多试几次。先开控,再接小鸡电源

实在不行,重置再建个模型,自动id试试

哦    我试试

网友C(2014-08-21):
我昨天试了下,有个技巧,先开控,把页面调到对频的那个选项,然后飞机上电,上电之后迅速按下对频按钮,一定要快,这样一般都能对频成功。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试了下,有个技巧,先开控,把页面调到对频的那个选项,然后飞机上电,上电之后迅速按下对频按钮, ...

D7E要怎样调才能飞91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