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H3-3D云台,第一次通电,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4-07-02):
自检时,狗头向下,而且几秒钟后狗自动关机,是哪里出问题了么?请高手指点............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0MDIyMzY4==.html

网友:
正常吧,反正我都是云台自检完成之后再开机。

网友:
狗自动关机是因为没有拍摄,云台自检正常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开机的时候没有显示GOPRO 固件版本。那就应该是出厂默认版本,需要前往GOPRO官网升级到最新版本,才能支持云台充电。
问题解释:因GOPRO电量低,且不支持云台充电功能,所以开了一下就自动关掉了。
如过无法升级GOPRO固件,你把GOPRO电池充满用也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楼上所说的升级固件。

可以加我QQ, 2880330566

楼主:
是NAZA的固件升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NAZA的固件升级吗?

仔细看了视频,云台完全没有问题,倒是你的gopro可能有问题,开机后未进入正常界面;另外正常gopro开机移除充电的usb就会关机。。
楼主连gopro都没玩熟就折腾。。。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视频,云台完全没有问题,倒是你的gopro可能有问题,开机后未进入正常界面;另外正常gopro开机移 ...

GOPRO黑色三代我已经在狗飞越云台上面用了一年了,从来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还是云台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不了云台的俯仰,任何方法都试了,但是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还求有大神来解救啊啊.......

网友B:
哦,看有人控制不了云台仰俯是因为控制钮和电位器脱离。得打开控,重新复一下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看有人控制不了云台仰俯是因为控制钮和电位器脱离。得打开控,重新复一下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应该不是控的问题吧,以前用的云台,就是用那个通道控制的,没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控的问题吧,以前用的云台,就是用那个通道控制的,没问题的呢........

哦。那就和技术商量一下,返厂吧。

网友:
狗自动关机是因为没有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