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和平衡仪有啥区别

楼主(2014-07-02):
我看到说陀螺仪用在无副翼上,平衡仪用在有副翼上。但是这两个到底有啥区别呢,百度不到,是不是高端陀螺仪都不带自动回中的功能

网友A:
三轴陀螺仪是趋势
一般的平衡仪是鸡肋
我用过固郎的平衡仪才这样说。你要真打算脱控飞控是不错的选择。已经有人把飞控装450上了

网友B:
简单的说:陀螺仪只起辅助作用。平衡仪就不是辅助了,直接自主驾驶,可以脱控。一个是提升操作手感的,一个是代替手动操作的

网友C:
陀螺仪是必须的,平衡仪就算了。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是必须的,平衡仪就算了。意义不大。

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陀螺仪是趋势
一般的平衡仪是鸡肋
我用过固郎的平衡仪才这样说。你要真打算脱控飞控是不错的选择。已 ...

飞空可以代替陀螺仪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陀螺仪只起辅助作用。平衡仪就不是辅助了,直接自主驾驶,可以脱控。一个是提升操作手感的,一个 ...

那有副翼和无副翼机。。。。。。有副翼貌似用的是平衡仪

网友:
等高手答疑

网友:
陀螺仪是构成平衡仪的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空可以代替陀螺仪吗,啊

飞控自带陀螺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自带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副翼和无副翼机。。。。。。有副翼貌似用的是平衡仪

平衡仪不是专用在有副翼上的。都能用

网友:
有副翼的叫陀螺仪....是单轴的.........无副翼系统是三轴陀螺仪......平衡仪一般六轴陀螺仪....有些更高端是三轴陀螺仪......三轴平衡仪...三轴地磁....三轴速度.....是4个三轴一体的平衡仪.....

网友:
1个是补肾的.1个是壮阳的

网友:
都是高富帅玩的

网友:
陀螺仪是辅助你飞,平衡仪是帮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