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地面站显示不了地图?

楼主(2014-07-02):
软件是最新版的   式了3个手机  都没办法打开地图  用家里的wifi 移动数据都不行  !!!!

网友:
谷歌所有服务都被屏蔽了,建议零度暂时缓搜搜或高德地图吧,谷歌一时半会儿还好不了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高德地图非常差劲。。。。地面站要是搞个选择地图程序的功能就好了。  国内百度地图靠谱点,国外谷歌地图更好用。高德地图。。。我就只能呵呵了,女神为你丫导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德地图非常差劲。。。。地面站要是搞个选择地图程序的功能就好了。  国内百度地图靠谱点,国外谷歌地图更 ...

高德挺好的呀

网友:
不能打开,wifi连接模块,先连接网络,然后加载网络,

网友A:
高德所谓的好,局限性很大,比如北 京,出了市区到郊区就已经没有卫星图了。更别说国外了,国外不要说卫星图,就连平面地图都驴唇不对马嘴。如果应用地图的范围很局限,高德可用。但是如果应用地图的范围比较大,国内国外哪都去。还是谷歌地图吧。百度也只是国内比高德的覆盖面全一些而已。

网友:
大家知道国内的 相约久久 吗,它的地图比谷歌要精准

http://www.meet99.com/map

网友:
现在不是讨论哪个地图好的问题,是咋的才能让地面站显示地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德所谓的好,局限性很大,比如北 京,出了市区到郊区就已经没有卫星图了。更别说国外了,国外不要说卫 ...

我平时都不出省。高德就够用了

网友:
需要一个***(监控)软件

网友:
怎么操作才能用啊

网友:
242018689   加这个群了吗
群文件里有一键***(监控)。谷歌没***(监控)是连不上地图的,都被河蟹了

网友(2014-08-0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