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和悟空的区别真的很大很大吗?

楼主(2014-07-02):
2个飞控都用过的朋友进来说说吧,都说起飞重量大的用悟空,我想不通了,飞控和起飞重量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另外问一下B6充电器充电每次需要先放电再充电吗?谢谢了

网友A:
起飞重量大了振动大,WKM抗震性比Naza好,主要是减震和传感器都比Naza好一些,振动带来的影响就小些。
充电倒是不需要先放再充,只要一不要过放,二不要电压单片高于3.9V储存,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大了振动大,WKM抗震性比Naza好,主要是减震和传感器都比Naza好一些,振动带来的影响就小些。
充 ...

谢谢了

网友B:
好象V2对650以上的机架就不太好了 大机架好象都是WKM了

网友C:
保存电压设在3.86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V2对650以上的机架就不太好了 大机架好象都是WKM了

好像960  六轴都可以V2 正常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电压设在3.86为佳

保存电压就是自己万用表测出来的对吧?

楼主:
大家多轴航拍都是用美国手还是日本手?那个手油门?

网友:
跟着学习下 最近也纠结是用NAZA V2 还是用 WK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大了振动大,WKM抗震性比Naza好,主要是减震和传感器都比Naza好一些,振动带来的影响就小些。
充 ...

那810的架子。。6KG左右起飞。。用不用给V2弄个APM那种席梦思

网友:
别纠结了用xa superx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810的架子。。6KG左右起飞。。用不用给V2弄个APM那种席梦思

这跟各种因素都有关,机架整体刚性强,电机好,桨也平衡,用个V2调好了小风下没什么差别,风大点就不好说。机架刚性弱了重量一大振动就更大,Naza、XA什么的,飞起来看上去还可以,但实际飞控并没有工作在比较好的状态。V2本身内部有减震,最好不要再加外部减震,否则更容易引入低频噪声,效果变差很多模友把Naza装在轴距800的机架上也拍得挺好,但得好好调试。机子大小对飞控的要求是不一样,DJI也建议不要在太大轴距的飞机上使用A2,出问题后果自负,至少能说明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各种因素都有关,机架整体刚性强,电机好,桨也平衡,用个V2调好了小风下没什么差别,风大点就不好说 ...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E:
想玩大的,一般都是土豪,所以推出更高档次的多赚你的钱罢了,楼主需要的是真正用过这两种控的,客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存电压就是自己万用表测出来的对吧?

BB响或者平衡器都可以看到每个电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响或者平衡器都可以看到每个电芯的电压

准确吗   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玩大的,一般都是土豪,所以推出更高档次的多赚你的钱罢了,楼主需要的是真正用过这两种控的,客观的

我只用过V2,没玩过悟空。

网友C:
还可以,建议买个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各种因素都有关,机架整体刚性强,电机好,桨也平衡,用个V2调好了小风下没什么差别,风大点就不好说 ...

解释的很到位,我现在落地电压BB响设置3.6,稍后回升到3.78左右,起飞重量接近6公斤,半悬停状态13分钟下来BB响还没有报警,另外我发现DJI MINIOSD  真心不准确啊,我家楼100米,超过我家楼了才显示80多米,监视屏上面显示的电压准确吗?我22V开始下降怎么样?怎么810这么重的机架,稍微有风就还是无法悬停啊?

网友F:
v2说明书明确建议用在650以下级别,650以上推荐屋空,先不说V2能不能胜任大级别机架,在技术文件里明确了使用范围,超范围使用出问题厂商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推得一干二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建议买个好一点的

我5.8  1000  图传 80米就开始不清楚了   是不是频率弄错了    如果频率错了也近距离可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v2说明书明确建议用在650以下级别,650以上推荐屋空,先不说V2能不能胜任大级别机架,在技术文件里明确了使 ...

这个不需要纠结,你就说换A2厂商也一定可以退的一干二净。如果都说可以650以上,哪谁买悟空呢 呵呵  个人见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5.8  1000  图传 80米就开始不清楚了   是不是频率弄错了    如果频率错了也近距离可以显示?

频率错,据说某图传套装发射跟接收有一个说明书的图示画反了,试着换个频道吧
我400mw图传,当初发射设在7频道,接受也7频道,隔道门,拐个弯就没信号,只后听建议把接收换成与说明相反的2频道隔三层楼板画面都还清晰无杂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释的很到位,我现在落地电压BB响设置3.6,稍后回升到3.78左右,起飞重量接近6公斤,半悬停状态13分钟下 ...

这个高度是低空主要依靠气压计测量,气压计受当地温度和气象影响比较大,测得的值跟绝对值有偏差,偏个十几二十米也是有可能的。Naza的电压测量还可以,比较准,22V下来算是比较保守,电池在单片3.7V附近是最耐用的,你这个线损大概有1V,所以你21.2V下降都可以,下来后单片应该在3.7V左右,当然保守一点你可以21.5V下降。机架重了本身是应该悬停更稳,但如果振动大,有风了振动干扰就更大了,飞控估算的姿态误差也变大,那肯定会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错,据说某图传套装发射跟接收有一个说明书的图示画反了,试着换个频道吧
我400mw图传,当初发射设 ...

i
这一种是不是这样对频的?1000的有效图传距离多远?我发的2个对频的图那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度是低空主要依靠气压计测量,气压计受当地温度和气象影响比较大,测得的值跟绝对值有偏差,偏个十 ...

810  无风用V2悬停应该没问题吧?屏幕21.2下来,单片才3.53,低于3.6,会不会很危险啊?我现在3.6下降后电压一般在回升到3.75-3.8直接充电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810  无风用V2悬停应该没问题吧?屏幕21.2下来,单片才3.53,低于3.6,会不会很危险啊?我现在3.6下降后 ...

小风悬停多数没问题,自己多飞飞看实际情况,时刻谨慎,安全第一。你这个空中21.2落地后应该在22.2左右,飞控也有低压报警,你研究一下,它的判断就是(落地电压-线损电压),你这个线损大概1V,设置保护电压为单片3.6的话,扣除线损,飞控应该会在21.2V左右开始报警,电池如果质量一般你可以保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风悬停多数没问题,自己多飞飞看实际情况,时刻谨慎,安全第一。你这个空中21.2落地后应该在22.2左右, ...

我的是2个5000并联,重量很大,电池也不是品牌的,我理解的是在电压充足的情况下品牌和杂牌的电池是一样用的,理解的对吗?
我需要换6S10000的电池减重吗?   2个5000充电很是麻烦。您一般充电电流用多少?3S和6S的电流?是不是都用半数电流冲就可以,比如3S2200MA,就用1.1A的电流冲?另外B6连续工作充电主机发热很厉害,但是电池不热,要紧吗?
我觉得只要电压报警马上返回,其实失控的可能性很小。
您说的落地电压21.2V+1V线损=22.2回升电压对吧?

网友:
其实我纠结v2可以上多大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i
这一种是不是这样对频的?1000的有效图传距离多远?我发的2个对频的图那个对啊?

貌似是对称的错误,发射频道1对应接收频道8,2对7以此类推,深层次的我不懂,不管哪个对哪个错,你就先走到现在没信号的距离,然后换接收频道看看,换接收频道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G:
我用 NAZA LITE 飞轴距 一米一的四轴也还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 NAZA LITE 飞轴距 一米一的四轴也还OK。

1.1轴距  真大啊   可以上多大的浆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个5000并联,重量很大,电池也不是品牌的,我理解的是在电压充足的情况下品牌和杂牌的电池是一样 ...

电池只要不新旧混用,不同品牌不要一起用,其它正常。两块5000跟一块10000重量差不了多少。充电不着急就用1C充,就是容量多大就用多大电流充,现在好多电池都推荐2-3C充,不过如果不急用,慢慢充也无所谓。落地后电压回升的那些差不多就是线损。

楼主:
futaba的T8和14SG的遥控器大家一般多少V电压报警?充满是多少伏?

网友H:
WKM把IMU分离出来了,处理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WKM把IMU分离出来了,处理效果会好点

操控的角度来说差别大吗?比如前后左右,悬停,自动返航,遥控距离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控的角度来说差别大吗?比如前后左右,悬停,自动返航,遥控距离等?

有钱就上悟空或者A2,没钱的话用哪吒、APM。。。。。。。  专业用高端,业余用平民,这个你也懂的,何必纠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控的角度来说差别大吗?比如前后左右,悬停,自动返航,遥控距离等?

肯定大,飞控差了对于大轴距的家伙HOLD不住的。操作手感会很差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F:
v2说明书明确建议用在650以下级别,650以上推荐屋空,先不说V2能不能胜任大级别机架,在技术文件里明确了使 ...

你的意思是没超出使用范围大疆就负责了吗?

事实好像也不是这样,所以说明书的范围只是为了让你掏腰包的,,比如NAZA LITE和V2的区别,,事实证明这俩就是一个货,可是卖了2个价。

网友:
WK比NAZA平滑,更稳,没有转圈掉高这样的问题,航线也不掉高

网友I:
我V2飞800轴距的六轴

网友:
二者算法一不一样不知道,但是wk的减震比naza好是一定的,wk的imu我拆开看过了,上下都有减震棉,然后,金属IMU比塑料imu的减震棉厚一点
飞行感觉,悟空跑航线急停不调高,naza明显调高,旋转急停wk不调高,naza调高,有阵风,wk基本不调高,naza上下浮动大
你要求个平稳,那就wk吧,反正二手的也不那么贵,一般飞飞,naza就可以了
真正让我觉得贵的,是云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V2飞800轴距的六轴

麻烦问一下  naza v2  配800轴距的六轴 合适吗?  就您的使用情况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烦问一下  naza v2  配800轴距的六轴 合适吗?  就您的使用情况来说

我飞了几次  感觉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