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空中失星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2):
naza v2在地面有7星,飞起来后四周无遮挡,用GPS能定住,但向上飞了一下居然失了星,卫星只有4颗了,飞机自动回姿态模式,第二块电池没出现,这是个什么情况,不可能美帝又在作怪,怕飞远了失了星怎么办呢?好怕怕,原来遇到一次这种况,飞控返修说氧化了,不可通返回才1个月又氧化了吧。DJI技术给个说法撒。

也问一下各位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空中掉星。

网友:
V2用了一陣子,
注意GPS到PMU接頭
航空用重點接頭不該是這麼鬆
塑件公母配合的問題嗎?手搖有點晃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吗?

不是经常,偶尔出现。

网友:
naza的gps这么可能和wkm还有a2的比?
平时多姿态模式飞,另外多看看手册,手册上说明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B:
我去 这种问题出一次 就够灭机的了 还没理由找大疆 这创新公司果然牛

网友:
如果楼主能够排除环境因素,可以将飞控发回返修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 这种问题出一次 就够灭机的了 还没理由找大疆 这创新公司果然牛

哈哈  哪家的水军

网友:
插头插头,建议如里把飞控插头取消,将线引出来焊接更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哪家的水军

我不是什么水军  一个在上海的dji玩家  飞丢过1个 又买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什么水军  一个在上海的dji玩家  飞丢过1个 又买了一台

哈哈 兄台别介意  只是一句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