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玉兔二代

楼主(2014-07-02):
求教:玉兔二代飞控可以用6S锂电吗,我的六旋轴距是900mm的,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用6S电,不过电源检测口只能测4S,需要改一下接口。

网友A:
玉二用在六轴上,要比用在四轴上稳定。

网友B:
兔子2 代  现在没有卖的了吗。  另外兔子2 有 O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二用在六轴上,要比用在四轴上稳定。

谢谢指导,那对电机和桨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2 代  现在没有卖的了吗。  另外兔子2 有 OSD吗

有的,网上也有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6S电,不过电源检测口只能测4S,需要改一下接口。

我的电机信号线没接正极,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信号线没接正极,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可以吗

没明白你啥意思,先找一下论坛里泡泡大师关于玉二的教学视频,仔细学习后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啥意思,先找一下论坛里泡泡大师关于玉二的教学视频,仔细学习后你就明白了。

电调的信号线没接正极先,只接的白和黑

网友C:
这2天把闲置了好久的兔子2又拿出来折腾了,准备装个超轻的环形机,已在调试中,带3S2200ma电重量不到1100G

网友:
兔子需要电调提供5V电压。或者U-BEC。只要1路有电就可以了。
电压检测只能4S。不过带多大电池和飞控没关系,只和电调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2天把闲置了好久的兔子2又拿出来折腾了,准备装个超轻的环形机,已在调试中,带3S2200ma电重量不到11 ...

我的兔子怎么飞几天就自旋呢?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网上也有教学视频

网上 在没看到 卖兔子2代的了  能否 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 在没看到 卖兔子2代的了  能否 给个连接

TB艘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