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固件BUG?D10控977出现电机不转的情况

楼主(2014-07-02):
我用的按照这个帖子加装过高频头的D10: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83
刷的SUV大大的  3.5.3版本的固件
前几天飞977 曾经小炸一次,当时就不能控制了,表现为能够对频,舵机都有动作但是电机不转,就跟切了熄火一样。当时以为是电机烧坏或者接线断了,结果回家换回原厂控以后完全正常控制,前天原厂控启动977之后,换回D10 也没问题了。 但是昨天原厂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换D10也没有用了。

我一是没有改过设置(在通道监控里看推油门相应的通道都有反应),也能保证熄火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但是为何D10 不能启动977 的电机呢?这个是否是固件里的BUG呢?请教各位达人要如何修复?同时提醒其他刷SUV大大3.5.3固件的魔友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同时开启了6G模式和idle模式。
按照下述图片,在KN协议点进去,将3G/6G 开关设为None,油门最低启动应该就可以让电机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同时开启了6G模式和idle模式。
按照下述图片,在KN协议点进去,将3G/6G 开关设为None,油门最低启动 ...

感谢SUV大大回复!但是那样改的话我要如何切换3G 和6G 呢?

网友(2015-02-17):
也有可能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