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0直升机上装了个APM, LED状态指示器

楼主(2014-07-02):
在450直升机上装了个APM, LED状态指示器,开机GPS有信号兰灯常亮,无信号兰灯闪烁, 其它三灯解锁常亮,加锁 闪烁,解锁同时蜂鸣器B ,B,两声,加锁B一声

楼主:
直接用APM上A4----A8不加驱动

网友:
漂亮,,建议把 数传 移动到 飞机头部位。。以减少对 GPS 的干扰。

也请 发个 你这 LED 模块 的 图纸,或者 资料连接,或者 什么商店 可购买 ??

楼主:
全部自己买元件做的,蜂呜器5V,1元  四个发光管1元(每个管要串一个330欧电阻),全部5元以内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很好。试飞了吗?450的空间太小,布设不方便。

网友:
灯?你咋改装的??

楼主:
在电子市场买兰,红,绿,白四只发光管在正极长脚串一个330欧电阻顺接到APM,   A4----A8   兰色接A6  A5直接个5V蜂呜器所有负极连接到APM负极,APM内设11,开始解锁二声,解好二声,关锁一声,GPS连接兰灯常亮 ,解锁成功后其它三灯也 常亮 ,关锁闪

楼主:
caosix2:你好.我把数传改到 前面行吗,天线直装就不能装头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caosix2:你好.我把数传改到前面行吗,天线直装就不能装头罩

求飞控与电直接线图,即飞控的8个输出都接在电直的哪些个舵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caosix2:你好.我把数传改到前面行吗,天线直装就不能装头罩

不错,我更关心的是APM装上后,直升机还好飞吗?能够悬停吗?手感如何???

楼主:
飞控1---3通道接3个舵机,4通道接尾舵,8通道接油门,控内3或8通道混控

楼主:
玩航线不能玩3D

网友:
新手学了,顶

网友A:
高人那都是

网友B:
飞过apm固定翼和多轴,没试过直升机,震动如何?自主飞行如何??

楼主:
直升机与多轴一样

网友C:
我也想问,灯是怎么接出来的

网友D:
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APM2.8

网友D:
飞控怎么与六通接收机连接的

楼主:
最少要8个通道接收机

网友E(2014-11-01):
楼主:是否能发个APM2.8版给我也试用一下,先谢谢了,邮箱
yy1315714@sohu.com

网友F:
LED_MODE 默认是9

网友(2014-12-25):
真不错啊 定点和四轴差不多

网友G:
有没有自动返航 之类 的。楼主。

网友H:
不管是单旋翼的直升机还是多旋翼,信号覆盖再好还是短腿。要想长航时还必须是固定翼作为飞行平台...

网友I:
楼主用的默认PID么?我也装了台450,飞起来很抖,求教!桨叶去过双桨和调过平衡的!不要飞控控制很稳!

网友J:
450太小,apm怎么布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