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1号”3轴狗云台

楼主(2014-07-02):
看测评贴“蜻蜓1号”3轴狗云台,效果很好,功能强大,完善,效果稳定,赶上Z15了,有多少可信度?用过的请跟帖说说感受。

网友:
1、原配的减震球比较硬,换了软的,整个云台都会比较晃,所以机架减震功夫要做足,尽量要原配减震。
2、偶尔情况下,云台会突然“中风”,我遇到过几次,不过概率不是太大,10次飞行里面有个1次吧,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3、机架的动作不能太大,超过了“限度”,云台会自己抖,据说这个问题是三轴云台的通病。
4、横滚,好过2轴云台,不会应为第三轴的信息叠加到横滚轴造成水平歪斜,不过航线稳定头部的方向方面,效果也一般般。
5、从电机的扭力来说,感觉蜻蜓的相比飞宇G3二轴的要小很多,不够用狗也足够了。

总体来说,蜻蜓还行的,不过和Z15比,我想那是没什么可能的,呵呵。淘宝上也就这么几种三轴云台,我个人认为在效果上差别不大,应该还是最便宜的一款吧,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选择余地。

楼主:
谢谢lookcd如此详细、全面的使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