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失控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楼主(2014-07-02):
下午去空旷厂区飞F450 ,起飞正常,但是到3米高的时候失控,无法控制,飞机缓缓往上飞,最后高空坠落炸鸡。。。。。。。。

网友A:
飞机不能控制的时候闪灯情况您有注意吗?

网友:
凳板凳•••••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能控制的时候闪灯情况您有注意吗?

正常闪灯 黄绿间隔  指南针已校准 不管是打到失控保护还是GPS模式 均对遥控器无反应 就这样一直保持失控时候的速度上升和方向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QQ, 2880330566

网友(2014-08-04):
楼主你解决了没有,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大哥…你没有设置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吧…
Naza Lite不知道有没有“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开了那个也不会死这么惨的…

网友:
我一个wkm   一个naza  v2从来没试过失控保护和自动返航,觉得常有人在切换模式时出问题。

网友:
我想你应该马上重新打杆,或关控重开再打杆

网友B:
我想你应该马上重新打杆,或关控再开再打杆夺回控制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应该马上重新打杆,或关控再开再打杆夺回控制权

重开打杆是啥意思。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开打杆是啥意思。怎么操作啊

大疆不是要同时掰杆才能开始工作的么?把遥控关闭再打开争取能重新控制飞行器。

网友:
上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