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昔5N 5T HDMI转AV航拍模块工作电压众说纷纭

楼主(2014-07-02):
这个东西,带相机红外遥控的

问商家工作电压,有说无需供电的,有说从遥控线接收机接5V的,有说AV接12V的,晕了。而产品介绍只字未提电压。

有正确答案的大师拨乱反正一下,名师指路一下,拜谢!!!!

网友:
反正的我是直接插在相机上就OK

网友:
我跟你说啊,我也不知道

网友A:
用过了。。无需供电,相机的HDMI口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了。。无需供电,相机的HDMI口自取。。。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梳理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一、模块工作电源由相机HDMI口提供,无需其它口供应,缺点是多消耗相机电池电源,这种状况不仅动力电源没有给相机充电,反而还消耗相机自身的。
二、接接收机的线,红线必须挑除。
三、AV输出线的红黑线不是电源用途,红线应该是音频线。

网友B:
850 毫安的电池  带微单云台+图传 可以带起来吗  可以的话可以用几分钟?

网友C:
现在不知道选什么微单啊,看是松下的G6,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价格贵了,但是效果那是非常好的,介于gh3和gh3之间。

网友:
   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从HDMI取电的,

网友:
既插既用

网友D:
即插即用,光纤要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插即用,光纤要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知道选什么微单啊,看是松下的G6,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价格贵了,但是效果那是非常好的,介于gh3和gh3 ...

G6没有实时输出,就是无法通过视频来监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梳理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一、模块工作电源由相机HDMI口提供,无需其它口供 ...

谁说接收机红线要剔除啊???我的就是你图中的转换模块  什么都不用管  模块插HDMIN口 确实是相机给模块供电  但是控制拍照接接收机的部分是于接收机供电的  两个没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850 毫安的电池  带微单云台+图传 可以带起来吗  可以的话可以用几分钟?

850毫安的电池还像带微单啊 基本上是扯蛋  不带云台都飞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接收机红线要剔除啊???我的就是你图中的转换模块  什么都不用管  模块插HDMIN口 确实是相机给模块 ...

原来是这样??  一块这么小的电路,需要两套电源供电,这是没有想到的。卖家一问三不知,产品文字介绍只字未提,看来厂家也没有提供。中华民族做事风格真让人惊叹!!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模块nex7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0毫安的电池还像带微单啊 基本上是扯蛋  不带云台都飞不动

3S 850  已经验证  带图传+微单云台      不低于15分钟

网友:
我的拍照功能一直不好使,没有反应啊。那个像鱼线似的光纤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即插即用,光纤要削

我的拍照功能一直不好使,没有反应啊。那个像鱼线似的光纤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拍照功能一直不好使,没有反应啊。那个像鱼线似的光纤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呢?谢谢

你不会一直没用那线吧。那个是用全反射原理吧控制板上的红外光输送到相机接收器的。入射和出射的地方要用美工刀削平使光好进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一直没用那线吧。那个是用全反射原理吧控制板上的红外光输送到相机接收器的。入射和出射的地方要用 ...

哈哈。我以为是绑什么用的呢,差点扔了。。。那,怎么连接啊?能给个图吗?谢谢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以为是绑什么用的呢,差点扔了。。。那,怎么连接啊?能给个图吗?谢谢哈。

没图,看你控制板边缘有两个小孔,一边进去一边再穿回来,压在光电二极管的部分削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看你控制板边缘有两个小孔,一边进去一边再穿回来,压在光电二极管的部分削平

谢谢你啊。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看你控制板边缘有两个小孔,一边进去一边再穿回来,压在光电二极管的部分削平

是顺着光线削平吗?不是削截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