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凤凰4.0用天地飞7练习直机如何设置

楼主(2014-07-02):
练习中发现飞977小直机比
模拟器
中的450直机稳定,可是老鸟都说模拟器好飞,问一下模拟器和天地飞7控如何设置?

网友A:
要设置的很多,哈哈。慢慢看呗。

楼主:
能不能说几项

网友B:
在系统设置项找到配置新遥控器,然后按上面图片提示操作即可。可以选择场景,飞机型号,其它选项无需更改设置。若飞的不稳是技术原因,慢慢进步吧!

楼主:
谢谢 指教遥控器还要设置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