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减震器

楼主(2014-07-02):
这个应该可以用到飞控减震上,改造一下用在硬挂各种摄像头上也不错

网友A:
看样子觉得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觉得略重..

这个是我用的原图,可以用碳板加碳管改造个

网友:
可以的应该 原来欧洲的高层建筑就是靠这种阻尼的方式来减少风阻 现在的超高层建筑也还是这样的原理只不过改为 液压的了 还是个华人发明的阻尼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原图,可以用碳板加碳管改造个

那应该还可以..调节好阻尼和重量搭配

网友:
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减震,是可以起到减震作用但是重量太重了

网友:
LZ可以试试,试完了别忘了说下效果啊

网友:
效果应该不好

网友:
用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期待测试报告

网友:
谐振点怎么调?

网友:
可以试试穷人有穷人的玩法 我说的我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