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KOMO DIB应该是控的问题,大神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4-07-02):
大神们帮我看看视频前部分使用别的遥控器前进和后退均不卡。换成了GT3C后,前进顺畅,后退时发卡,YOKOMO DIB是这样,还有一辆SCX10 牧马人也是这样,以前牧马人就有这个问题,我以为是电调问题,结果换了新电调也是一样晕,这次总结后应该是遥控器的问题吧??

顺便看看以前牧马人电机发卡问题(后来证实跟电调电机也没关系)?

网友A:
油门中位,进角!如果是无感出现卡很正常!其他控可调曲线根本无可比性!曲线可以直接跳过无感电机低电流出现无法转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中位,进角!如果是无感出现卡很正常!其他控可调曲线根本无可比性!曲线可以直接跳过无感电机低电流出 ...

有点深奥,您能再直白点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B:
因为你遥控器开了 abs啊    遥控器选项那里改改就行     自己百度gt3的说明视频就行   啥都不用换!!!

网友:
还是控没设置好``油门中位微调也可以试试```ABS关闭也可以试试`` 电调马达进角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遥控器开了 abs啊    遥控器选项那里改改就行     自己百度gt3的说明视频就行   啥都不用换!!!

谢谢了,关掉ABS行了,牧马人还买了个凤凰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