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调参连接 急急急

楼主(2014-07-02):
NAZA-M LITE调参能读取飞控的数据。但不能进入设置,软件无响应。第一次安装完调参时 是能设置的,重启电脑后就不行。任凭怎么重装驱动,软件还是不行,电脑系统也重新安装过,还是不行。急急急、求解

网友:
任你安装一万次非原版系统,也无济于事,发个设备管理器的端口节点下的截图看看。

网友:
楼主你好!
请加我QQ 2355613417 我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你好,能否将你所说的能读取飞控的数据但无法进入设置,截图看一下?

网友:
从图片看,驱动已经正确安装,并且也连接上主控!尝试直接插到主板usb2.0口上看看,不要是3.0的(因为现在很多非原生接口),数据线也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站内pm,qq远程帮你看看,正好最近在写个工具软件,搜集点案例。

网友:
我家里台式机也有遇到,刚上电接上电脑有数据,几秒后就不行了。换了条数据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