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模式起飞差点没把我吓死

楼主(2014-07-02):
今天试了下APM定高模式起飞 解锁----慢慢推油门,只推了一点点的时候机机马上全速拉起在空中悬停了。。。吓死我了

网友:
不怕。。。不怕哈。。以后还有更惊险的。淡定。。淡定。。

网友A:
叫你们不设置怠速好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们不设置怠速好玩了吧

以后还是自稳模式起飞吧

网友B:
不要定高起飞啊 我推到油门过半才突然加速

网友C:
你这是有问题。
定高起飞,只有油门推过了中点,飞行器才可能缓慢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定高起飞啊 我推到油门过半才突然加速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没设置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有问题。
定高起飞,只有油门推过了中点,飞行器才可能缓慢爬升。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没设置过什么 像NAZA那样就好了

网友D:
定高还能起飞啊。。。只用过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还能起飞啊。。。只用过自稳

你试试就知道了 很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就知道了 很爽的

确实很爽,我也试过

网友E:
你这看来不是在AltHold,是在Auto模式。
Arm后,油门过零就开始Auto takeoff。到第一个航点。
要不是你搞错了模式,要不就是你模式设置有问题。

还好你没有盯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看来不是在AltHold,是在Auto模式。
Arm后,油门过零就开始Auto takeoff。到第一个航点。
要不是你搞 ...

是AltHold模式  我没有设置AUTO的模式  还好人站的远  我用的是3.1.5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ltHold模式  我没有设置AUTO的模式  还好人站的远  我用的是3.1.5固件

自己看看日志再说吧

网友:
3DR官方都曾经建议过我们怠速不要取消,只因为突然转起来会损害电机后电池,定高定点起飞应该尽量提高一点怠速这样对马达有好处

网友:
正常的,定高模式起飞就是这样

网友F:
固件改动了?我的3.1除了自稳模式,其它都解不了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件改动了?我的3.1除了自稳模式,其它都解不了锁的,

我和你的一样! 除了自稳  其他都不能解锁!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A:
叫你们不设置怠速好玩了吧

设置什么怠速?

网友G:
正常的,习惯了就好了,自稳模式就没这么紧张

网友H:
定高模式利用油门摇杆控制爬升率,气压计来进行闭环修正。看清楚是爬升率,不是油门输出。因此摇杆中位的时候表示0点,摇杆小于中位表示负爬升率,摇杆大于中位表示正爬升率。如果你试过定高模式下推油或者减油,再看Log就发现它是匀速爬升或者匀速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