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如果在空中出现抽筋这些问

楼主(2014-07-02):
飞控如果在空中出现抽筋这些问题或者不听指令了乱转向,是不是马上要打回去手动飞行降落才是最安全的
手动降落是不是飞控就不会影响到了呢

网友A:
问题是手动你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手动你会?

为什么说手动不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手动不会呢

手动无姿态稳定,没有操作经验的,根本就是作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无姿态稳定,没有操作经验的,根本就是作死。

哼~~ 难道连我会如来神掌,也会告诉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无姿态稳定,没有操作经验的,根本就是作死。

哈玩过直升机,这点还是容易搞定的

网友:
你好,如果飞控计算出现异常,打到手动是可以解决并控制飞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玩过直升机,这点还是容易搞定的

有直机经验,那就不是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哼~~ 难道连我会如来神掌,也会告诉你么。。。

给大爷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机经验,那就不是事了。

恩就是问题不知道到时候手动是否还有用,不知道切换到手动意思是不是与飞控切断了,等于抛开飞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就是问题不知道到时候手动是否还有用,不知道切换到手动意思是不是与飞控切断了,等于抛开飞控了

关键在于能不能切到手动。。。只要能切到手动模式,就等于断开飞控的姿态增稳了,同时也抛开GPS和地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能不能切到手动。。。只要能切到手动模式,就等于断开飞控的姿态增稳了,同时也抛开GPS和地磁干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