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单云台+图传,大家一般怎么供电???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4-07-02):
用3S多少的供电比较好呢?3S850  还是3S1300呢?    可以用几分钟大概?

网友:
如果有条件测一下电流就知道要用多少电了,

网友A:
六轴1.2G图传 X-CAM 140B云台在用。。。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1.2G图传 X-CAM 140B云台在用。。。完全OK

大概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轴1.2G图传 X-CAM 140B云台在用。。。完全OK

求链接~

网友:
几分钟?这点供电对飞机动力电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A:
淘宝搜“5.8G图传FPV航拍”,48元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5.8G图传FPV航拍”,48元的就是了。

谢谢~

网友:
我的是1987三轴云台,5.8g2W图传,云台一个3S1100,图传一个3s1100,大概可以用30分钟只能,现在好纠结,想换大点的电池,可重量又上去了。这次买了个3S2200电池8c的,只有120G,看8C可以带动云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