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

楼主(2014-07-02):
HP100是不是不会自动回中,每次调整飞行姿态都要打反向调回姿态

网友:
3轴都不会自动回中的,6轴没飞过,好像6轴才会自动回中。

网友:
所有鸡都是这样

网友:
四通机就会自动回中,六通不会

网友A:
6轴才会,3轴都这样~~~

要回中干吗,等你飞3D就知道不可能用自动回中模式飞了,秒拍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才会,3轴都这样~~~

要回中干吗,等你飞3D就知道不可能用自动回中模式飞了,秒拍地上……

谢谢.........都一样的吗?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