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ms2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02):
dms2 说是卫星接收机,但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请各位高手帮助解答一下,有网址链接也可以 ,多谢多谢!!

网友:
卫星=一个没有物理接收通道的接收机,需要和飞控,3轴陀螺配合才能使用。

网友A:
过时的东西。没多少优势了

网友:
已经换2代了

网友:
弄不明白吧,想学,还是继续糊涂!俗话讲难得糊涂!!!卫星顾名思义只是一个接收头!输出靠陀螺,节省了半个接收机。

网友:
增加接收灵敏度吧

网友B:
JR现在的主流是DMSS。。SP的主流是DSMX。。。DSM2算淘汰的制式了。。
DSM2  唯一的优势就是 副厂接收超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现在的主流是DMSS。。SP的主流是DSMX。。。DSM2算淘汰的制式了。。
DSM2  唯一的优势就是 副厂接收超级 ...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时的东西。没多少优势了

山寨接收非常便宜,这个是亮点。

网友:
用dmsx吧,dms2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