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地面站 禁 飞区问题

楼主(2014-07-02):
小米3安卓系统 同一个位置 显示我这里是禁 飞区

ipadmini 6.12越狱版 同一个位置 显示我这里不是禁 飞区

网友A:
您的位置在三环外四环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位置在三环外四环内?

四环外五环内

网友B:
禁 飞区是不是起飞就会掉下来

网友:
不会 限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 飞区是不是起飞就会掉下来

不会掉下来,就是不让起飞

网友C:
紫禁城不让飞嘛?
  你可以飞GPS模式  不用地面站。。。

网友:
这个还真得注意,万一在航道上真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 飞区是不是起飞就会掉下来

用GPS是起飞不了的

网友D:
看地图上的位置显示的是三环外四环内,距离市中心还是有些近了,那就先别用地面站了。用遥控器可以起飞,但是限制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禁城不让飞嘛?
  你可以飞GPS模式  不用地面站。。。

主要是为了测试地面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地图上的位置显示的是三环外四环内,距离市中心还是有些近了,那就先别用地面站了。用遥控器可以起飞,但 ...

您看错了,那里是4环外

网友E:
不用地面站试试呢?

网友F:
大疆取消了地面站功能,以前有的升级新固件后此功能也会被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地面站试试呢?

不用没问题,可以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疆取消了地面站功能,以前有的升级新固件后此功能也会被关闭

地面站软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软件有问题?

不会是软件问题,估计是不想让这个产品强大到这种程度,最近ZF加强了低空无人机的管理

网友:
用姿态飞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