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FlyFun-30A 无刷电调如何校准啊?

楼主(2014-07-02):
RT,本人从模型上拆下来4个好盈30A的电调,现在发现用同样的脉宽信号输入,电机转速不一样。
在此求教如何校准该电调?

网友A:
最大油门
上电
2声
最小油门
叫完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油门
上电
2声

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油门
上电
2声

请问一下:必须是电调直插接收机那样设置???还是已经完成组装线全连接好后在飞机上就可以上电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真是太感谢啦!

网友:
我的油门行程反了怎么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