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定高,总是飘,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02):
rt,四轴总算是飞起来了,定高的高度大概3m,但是总是飘啊,怎么解决?是气压计的问题吗?

网友A:
mwc定高和定点能力本来就不强..就算覆盖海绵还是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定高和定点能力本来就不强..就算覆盖海绵还是会不稳定..

看来只有上gps和声波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乐趣其实是来自于手动飞行..剩下的定点定高什么的只是有..但是别指望...你上了GPS也没办法保持定钉 ...

嗯,多练技术吧,爵爷今天遇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mwc gui 显示的遥控通道的中值全都乱了,遥控的微调调满了,也到不了中值了,昨天还正常,今天就成这样了.....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arduino清除EEPROM也没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