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vision+刚到手,手机黑屏

楼主(2014-07-02):
我现在就是遇到的问题如下:机器是6月30日官网买的,今天7月2日刚到,我就打开电源,先尝试连接手机。取下云台锁扣,打开中继器和遥控,再给V+上电。手机连上wifi,打开APP,显示已经连接上。但是打开相机,黑屏。一定要拍一张照片,才会显示画面!显示画面之后,有延迟3秒左右。接着我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说让我连接电脑,调参软件,升级所有的固件。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的电脑是WIN7的64位,从官网下载的驱动,不能安装。所以现在一大堆问题!求帮助!

现在我想先解决,驱动问题。然后连接调参软件,升级所有固件。再看看画面是否会有延迟!
我的机器还没上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复速度相当给力啊,赞一个

刚好在吧!哈哈

网友B:
我的情況一樣, USBER都下載了, 都連不到.
DJI 客服回答一樣, 廢物無疑.
我己經一個星期, 不知如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況一樣, USBER都下載了, 都連不到.
DJI 客服回答一樣, 廢物無疑.
我己經一個星期, 不知如何解決{: ...

我今天刚到,我桨都没上!

对了,你连接APP的时候,跟我一样吗?
是黑的吗?要点一下拍照,才能出来实时画面吗?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以前不这样,机器放了一个星期,再拿出来飞的时候,就这样了?什么原因,着中间没有动过调参和升级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刚到,我桨都没上!

对了,你连接APP的时候,跟我一样吗?

请问,您的是否使用的IPHONE 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是否使用的IPHONE 手机?

是的,我使用的是iPhone 4s ,APP版本是最新的,有地面站的那个

网友D:
我的phantom2 vision+ 空中失控,摇摆着摔落地面,相机云台摔坏了,
905551966016  这个是您的返修 单号
就出现飞行失控的情况,返厂反馈意见是原装的云台不保修,飞机失控掉落在广场上(还好没砸到人),云台相机才摔坏。 飞机外壳和起落架都没有问题,相机轴居然摔断了 产品设计没问题吗?
不负责任的厂家,我把你们都投诉了,不行上法院。谁有类似情况请联系186681981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hantom2 vision+ 空中失控,摇摆着摔落地面,相机云台摔坏了,
905551966016  这个是您的返修 单号
...

原装云台不保修?不会吧?那什么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phantom2 vision+ 空中失控,摇摆着摔落地面,相机云台摔坏了,
905551966016  这个是您的返修 单号
...

打官司输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刚到,我桨都没上!

对了,你连接APP的时候,跟我一样吗?

我兩部機, 一部P2V, 一部P2加H3+3D, 之前二個月, 一切正常.
因香港天氣不好及事忙, 二個月沒有放飛.
上星期想玩, 就做調參及升級固件, 可是就連不上電腦.
試了三部電腦(原廠機, 正版WINDOW 7), 不同USB線. 最後P2用朋友的WIN 8 才連上.
而P2V就失救, 死因不明----
找公司的IT支援技術檢查, 開玩笑說:航天高科技火柴盒, 軟硬件全密封.
唯一方法, 繼續飛, 墜落後, 就送廠或買過部新的.
真是無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兩部機, 一部P2V, 一部P2加H3+3D, 之前二個月, 一切正常.
因香港天氣不好及事忙, 二個月沒有放飛.
...

航天高科技火柴盒, 軟硬件全密封.
唯一方法, 繼續飛, 墜落後, 就送廠或買過部新的.

不会吧。这正的是大疆说的话吗???

天那,

网友B:
DJI 只回答我, 試多幾部電腦和USB線, 下載USBSER.SYS.
另外一些師兄, 叫我檢查和換P2V上的USB插座.
所以找我公司的電腦部同事幫忙. 一切做完, 結果一樣. 所以同事開玩笑說的.
P2V直接在天猫網購, 人在香港, 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只回答我, 試多幾部電腦和USB線, 下載USBSER.SYS.
另外一些師兄, 叫我檢查和換P2V上的USB插座.
所以 ...

我换电脑,直接换到了macbook 才成功的。。。

网友:
最近感觉很多人投诉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