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XG7的问题

楼主(2014-07-02):
    请问用过XG7的朋友,我和我朋友的XG7,摇晃的时候油门的控制杆那里会有松动的响声,你们有这种情况吗?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是卡牙声音吧   XG7是属于固定翼版的控  所以有卡牙的声音和感觉

网友B:
嗯,我用xg7,刚才摇了一下,是有。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呢,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卡牙声音吧   XG7是属于固定翼版的控  所以有卡牙的声音和感觉

谢谢楼上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用xg7,刚才摇了一下,是有。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呢,用了好几年了。

也谢谢这位模友的证实

网友:
我的响了好几年了,没有轴承的摇杆就是这样,无所谓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不过我XG7换14S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用xg7,刚才摇了一下,是有。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呢,用了好几年了。

我也在用XG7  为什么我的没有呢噢?

网友(2023-01-04):
老帖新顶,这声音是改手后拆下弹簧这边的弹簧钩子没压紧造成的!
钩子上涂点油膏再把螺丝适当旋到底就没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