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件3.15升级到3.2rc2后,自动pid调节参数,6个飞行模式是否会继承下来?

楼主(2014-07-02):
apm固件3.15升级到3.2rc2后,自动pid调节参数,6个飞行模式,加速度计校准,是否会继承下来?

网友A:
看怎么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升级的

详细说说好吗,谢啦

网友B:
自动调参,调的是横滚府仰二个通道,是基本自稳模式,其它只是加入定高定点功能,当然能继承下来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调的是横滚府仰二个通道,是基本自稳模式,其它只是加入定高定点功能,当然能继承下来

你好,请问3.1.5固件和3.2测试版有什么区别呢??3.2版本有什么优势,加入了哪些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