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悟空飞控,一直爬升至没电坠落。。。。

楼主(2014-07-02):
悟空飞控,仿S800六轴机架,E600电机,起落架次数超过20次,失控返航、一键返航都试过,都正常。昨天飞时,飞机突然失控,保留最后的遥控动作(给油门舵量,拉高飞机),飞机就一直爬升,失控返航、一键返航都没反应,GPS模式切手动也没有,就这样一路爬升,直至看不到飞机(估计没电坠落),吓出一身冷汗,飞机没了没事,就怕砸到人和车。。
求大疆客服回应下,出现过类似状况吗?这情况,太恐怖了。会不会类似电脑一样死机,停留在最后一个画面(也就是飞机最后的上升舵量)。各位模友,求指教。

我想问客服,死机情况多吗?多发生在什么情形下? 会自动重启吗?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遥控的失控保护是如何设置?

可以加技术QQ, 2355887014

网友B:
你用的 仿 s800机架 我也有,此机架震动大,你的wkm是被震 "死机"了,建议给imu做减震 球形减震座 或者 发泡隔音棉 加碳纤板减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遥控的失控保护是如何设置?

可以加技术QQ, 2355887014

你好,本身飞控自带一层失控保护,我又设置了一键失控保护,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失控,飞控应该立即执行失控保护才对,可是没有。况且,失控保护,我有试过,没问题。我就是在想,是不是飞控死机? 可是要是死机,飞控不会重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 仿 s800机架 我也有,此机架震动大,你的wkm是被震 "死机"了,建议给imu做减震 球形减震座 或者 发泡隔 ...

啊,我得机子飞起来很稳,悬停状态几乎不动,飞行状态也很稳,WKM给震死机,这也太夸张了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得机子飞起来很稳,悬停状态几乎不动,飞行状态也很稳,WKM给震死机,这也太夸张了把。。。。。。 ...

不信算喽, 反正我还有个 仿s800架子扔在屋里,dji怕震你不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信算喽, 反正我还有个 仿s800架子扔在屋里,dji怕震你不知道么?

嘿,兄弟,不是不信啦。我是没遇到这种情况啦,你的加减震建议,俺肯定要试试的,谢谢你啦。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兄弟,不是不信啦。我是没遇到这种情况啦,你的加减震建议,俺肯定要试试的,谢谢你啦。受教了。

wkm 换了金属imu 加了imu减震座,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连小动作都小多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 换了金属imu 加了imu减震座,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连小动作都小多了,嘿嘿

关键是我用的是 金属IMU,才伤心啊。。。

网友C:
飞机没找回来??地面录像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没找回来??地面录像也没有?

是傍晚飞的,而且失控飞的很高,我估计1公里,完全看不到,飞机啥时候掉下来也不知道,找不到飞机,就怕砸到人,还好没事。这太可怕了,砸到人就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傍晚飞的,而且失控飞的很高,我估计1公里,完全看不到,飞机啥时候掉下来也不知道,找不到飞机,就怕 ...

飞机没找到。图传在500m就没信号了。本来想拍点夜景,挂的是QX100,小贵啊,WIFI传送图像的(有加功放就是了)。。算下来,大1万没拉,肉疼。

网友:
叫唐僧念紧箍咒

楼主:
我当时真的怒骂大疆,这飞控误事啊,砸到人我就完蛋了。。我想问客服,死机情况多吗?多发送什么情形下? 会自动重启吗?

网友D:
新手请问IMU是什么?谢谢

网友E:
呵呵,既然找不到飞机,那就是装了OSD也白搭啦希望楼主能找到飞机,看看大疆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既然找不到飞机,那就是装了OSD也白搭啦希望楼主能找到飞机,看看大疆的说法

恩,接下来飞机都要按照车载GPS,实时定位,我就想看大疆说法,以后还是可能还会这样,很吓人啊。

网友F:
我又看到一个悟空跑了。

网友:
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

网友G:
。。。。。。。。。。。。。。。。。。。。。。。真是怕啊,这要是在密集人群的地方就惨了。

网友:
嗨!自认倒霉吧!看来以后起飞前还真得烧烧香!

网友:
八戒沙僧来救我。。。。

网友H:
上个礼拜六我的v2在gps模式下飞走了,炸了个稀巴烂。庆幸的是没伤着人没砸着车。后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又看到一个悟空跑了。

啊,看来前科不少,反正我是吓尿了,以前都没问题,所以敢在市区飞,以后打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礼拜六我的v2在gps模式下飞走了,炸了个稀巴烂。庆幸的是没伤着人没砸着车。后怕呀。

恩恩,大酱要给个解释啊,不然飞的慌,没出事不知道,出事后怕啊。我这一公里高砸下来,到人就不用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怕啊,这要是在密集人群的地方就惨了。

我在市区边缘,失控那十分钟煎熬啊,就怕砸到人和车。还好运气好,以后打死不在市区飞超过550 的。。。。

网友I:
只能庆幸没砸到人,希望大疆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庆幸没砸到人,希望大疆给个说法

恩恩。我是很庆幸。这么贵的飞控出这样的问题,很严重。

网友:
又是打浆啊,那就很正常了,他们会告诉你是太阳黑子。。。要么就是神马GPS天线震动导致,反正就一天,他们产品绝对没问题,都是客户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各种解释看都看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请问IMU是什么?谢谢

简单说 陀螺仪和气压计,惯性测量单位

网友:
完全有可能啊

网友:
刚在某电子论坛,看到一句话,受益,特转过来给楼主。。
“易受脉冲干扰,容易短暂失压,导致后面单片机类电路易死机。”

看样子电子产品,特别是这中高危险性的东东,要做好这样的防护啊,用料不能省啊,还是以前的老设备皮实。

网友J:
如果真是这样,真的要给你解决办法,不出事,是飞行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真是这样,真的要给你解决办法,不出事,是飞行的基础。

对的。安全第一,失控没事,你能返航就好。我飞10m,直接给我窜到1000m高空,这反正我吓到了,,,,

网友:
是啊,这样太可怕。如果这样,可不敢飞了。

网友:
祝所有模友飞行安全,万事平安!

网友:
飞控名字叫悟空起得太贴切,一翻就能没影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
希望是FUTABA。。。。原装接收。。。
如若不然。。。。楼主懂的。

网友:
感觉是接收机失控保护导致的,我的原厂FUTABA接收机也空中出过问题,幸好当时设置的失控保护是切换到自动返航,回来后先后排除了遥控器,天线,飞控等,最后发现接收机有效距离只有10米。幸亏设置了FS 功能  救回了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老大也一样掉飞机呀

呵呵~~ 你多大了。。。不陪你玩了哟~~ 我还有事儿。来。。给个再见。

网友L:
我觉得这事儿充分证明了当前技术条件下电子设备的不可靠性. 所以说如果不是搞商业拍摄的, 尽量远离多轴吧. 真的要玩也就玩玩普通遥控的, 别搞神马GPS自动返航之类的, 你把控制权交给这些不靠谱的电子设备就是不负责任, 就好比训练一只狗去开车,也许10次里有九次开得挺好,可是最后那一次出事故了, 结果这事故一出就是灾难性的.

搞商业拍摄的,应该多做冗余控制, 万一失控了, 有备用的遥控设备或导航设备能把飞机开回来, 或者有降落伞之类的紧急处置措施, 或者能激活失控飞机上的某种缓降程序, 或者有一架小型多轴能追踪定位失控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事儿充分证明了当前技术条件下电子设备的不可靠性. 所以说如果不是搞商业拍摄的, 尽量远离多轴吧.  ...

所以零度搞高一+降落伞是对的。。。

网友L:
其实最好就是别玩了. 模型种类多得很, 为什么一定要玩这东西.真的要玩, 就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玩, 什么湖啊,山啊这种地方. 电池搞小一点, 飞不远. 搞个冗余的遥控器, 一旦出问题就启动备用遥控器Overdrive电子设备. 比如说把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跳线到二号接收机, 再不行的话用紧急通道切断电源打开降落伞

网友:
今年农业或航拍的肯定会出人命的,拭目以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其实最好就是别玩了. 模型种类多得很, 为什么一定要玩这东西.真的要玩, 就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玩, 什么湖啊,山 ...

因哽废食不可取,喝水呛一次就戒喝水是不可能的。

多轴流行有它的大量优点与必然性,还得厂家与用户一起积极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蒸汽机刚发明的时候出了多少事故,遇事就停哪还有后来的工业革命。。。。科技永远不可能开倒车。只能是不断完善和发展,更可靠,更安全,更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哽废食不可取,喝水呛一次就戒喝水是不可能的。

多轴流行有它的大量优点与必然性,还得厂家与用户一 ...

玩玩的东西, 娱乐消遣而已, 干嘛担这么大风险, 搞的提心吊胆的. 住在偏远地区的可以玩, 城市里还是算了. 就好像我想玩帆船,玩滑雪, 可是没那个地理环境的条件, 那又何必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哽废食不可取,喝水呛一次就戒喝水是不可能的。

多轴流行有它的大量优点与必然性,还得厂家与用户一 ...

解决方法就是花钱,dji那价格只可能做到这种水平,要dji飞控以这种硬件和软件的水平能做到可靠,那载人航天估计也不会这么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们去吧买飞机的厂家都灭了吧

稍安勿躁,我发帖,主要是想大家集思广益下,到底哪里出问题,来这里的都是有兴趣航模的,不是一定要讨伐厂家什么的。但是,我们买产品就是买安心,出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要是我操作失误是我的不是,要是产品有问题,升级改进呗,没有什么东西一开始就是无敌,但是需要有人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成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哽废食不可取,喝水呛一次就戒喝水是不可能的。

多轴流行有它的大量优点与必然性,还得厂家与用户一 ...

兄弟,太赞同你了。我们或许不是什么大成者,所谓专家什么的,但是不能放弃追求的权利。出问题,一起讨论,厂家绝对不能逃避,我们不是要讨伐,只是为了更好。

网友:
我那架4轴飞丢后,十分关注飞控死机的问题,看了论坛最近的丢机和失控事件感觉大部分都跟飞控死机有关,因为遥控器不管是什么牌子很多模型都在用,在没有多旋翼以来直升机固定翼甚至是船模车模都在用这些遥控,没听说过这么多因为遥控问题出现问题的。特别是在短短几十米就出现失控的问题更加不用怀疑遥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最好就是别玩了. 模型种类多得很, 为什么一定要玩这东西.真的要玩, 就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玩, 什么湖啊,山 ...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玩,我很赞同,毕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开玩笑。我觉得,不能因为一项问题,就果断放弃所有,说历史啥的太大,可是就是这样滚过来的。。呵呵。共勉下。冗余,是个一定要走的路,不然谈何安全。

网友:
我的精灵FC40有一次是怎么控制都不改变方向和速度  最后锁电机有用  自己坠落的  后来发现 旁边有个发射塔

网友M:
因为电机堵转,10米高炸机,砸到一婴儿车上,幸好婴儿没在车里,在他妈怀里,赔了300车钱元,之后再也不在小区院子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因为电机堵转,10米高炸机,砸到一婴儿车上,幸好婴儿没在车里,在他妈怀里,赔了300车钱元,之后再也不在 ...

真是天大的幸运,如果砸到小孩,楼主可能要不轻松好几年。

网友:
会不会气压针出问题了,没法准确检测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担心wifi干扰遥控,所以我把遥控改为72Mhz,换高频头,这样就不存在干扰了。退一步说,干扰了,不 ...

记得貌似悟空的失控返航需要飞出起飞点水平距离20米以上才激活,楼主这个800直上直下,返航功能应该还没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最好就是别玩了. 模型种类多得很, 为什么一定要玩这东西.真的要玩, 就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玩, 什么湖啊,山 ...

人家是玩儿么?指着这挣钱呢

网友:
朋友,电子产品你还是看开点吧!!!!而且还是国产的,我曾经有个同学在美的微波炉厂实习过,出口欧洲的产品无论是用料和检验程序都是内销无法比拟的。说简单点吧:内销的后盖是0.3毫米普通镀锌的铁皮 外销的是1.2毫米钢琴烤漆的。我也是大疆的使用者,对他的东西我的态度是,我还没花够钱买顶级的。

网友:
求结果啊...............................................真是怕啊,这要是在密集人群的地方就惨了。

网友:
悟空是很顽皮的,他跟你开玩笑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网友:
看到网上有好多市区的空拍视频,真是佩服这些操控者啊。我前几天去了一个好大的公园,只有我一个人,保安都还跑来说不准飞,会伤人。

网友:
哪吒加驾风火轮走了。。

网友N:
有点怀疑失控设置错误

网友O:
我是不想说,怕说了futaba找我麻烦,dji送架大8轴我就说呵呵

网友:
飞跑了,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是不想说,怕说了futaba找我麻烦,dji送架大8轴我就说呵呵

FUTABA找你麻烦?至于吗?

FUTABA是自动跳频的,你不要告诉我你发现频率在变

网友:
这个与自动跳频没关系,是质量问题

网友:
附近会不会有干扰源,导致飞控死机,之前玩直升机 飞控也会受环境影响(甚至气温),而导致电子设备秀逗,楼主压压惊,好事多磨的!!!

网友P:
我是说最后找到了吗?

网友:
很严重啊

网友:
总知要小心呀

网友:
有点恐怖啊

网友:
我不玩多轴了

网友Q:
不知道你的遥控器一级失控保护的油门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遥控器发射的信号错误,有可能导致飞空识别你遥控器失控时的参数。根据你的情况感觉很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油门设置失控的时候,是否有设置最低试验一下?失控后有关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说最后找到了吗?

没有。没找到,庆幸没炸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你的遥控器一级失控保护的油门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遥控器发射的信号错误,有可能导致飞空识别你 ...

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油门中位。当时失控,有尝试关控。没用。而且,关控了,飞控也该判别失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点怀疑失控设置错误

这架机子,我测试过失控得,一键返航和关控返航,我都测试过。没问题得。诶。

网友:
引用 网友K:
飞机又不是万能的,真飞机还往下掉呢,何况是模型。总之大家要小心点,我看这个论坛一有炸机就找厂家给个说 ...

我正常开车撞车了那是算我的错,假如你的车是因为方向不受控了,撞车你不找厂家吗?

网友R:
批量产品可靠是第一位的,我的精灵2就因为空中突然断电而修正果(连厂家电话都没有打问为什么,因为不会告诉你为什么),现在玩A2,H8,最新软件,目前正常。最近在找国外的成品飞控,有好的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批量产品可靠是第一位的,我的精灵2就因为空中突然断电而修正果(连厂家电话都没有打问为什么,因为不会告 ...

国外大部分也用D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