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朋友给出个注意吧

楼主(2014-07-02):
我家住的比较远,自己拉了根电线大约有600米远,用一根16的铝线接火线,一根6平方的铝线接零线,可能是铝线质量不达标现在用一个烧水壶灯就发暗了,一开空调电脑都关机了带不动,家里有一个大空调7kw的,大家给出出主意怎么解决呢,要是加一根6平方的和火线接到一起,另外一根6平方的还是零线可以吗

网友A:
呵呵。零线上电流一样大,你又不是三相电。 办法有2个。 1,换线  2 把电压升到1100V    到家再降回到220V

网友:
火线跟零线应尽可能用同样规格的线。

网友:
都用16的

网友:
你先试一下,你家烧水壶,其他家的灯也会不会发暗.如果是.哪就是变压器容量小啦.只有在你家加一个稳压器就行.

网友:
两铝线合并做零线  加的6平方铜芯线做火线  线路过远电压低只有买个大功率稳压器(不能用在你那7000KW的空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零线上电流一样大,你又不是三相电。 办法有2个。 1,换线  2 把电压升到1100V    到家再降回到220V
...

再麻烦问下,距离有600米,大功率电器一个7kw空调和一个小空调其他都是做饭烧水的,用什么规格的线合适呢

网友:
16平方毫米铝线600米长电阻大约1.125欧姆,火线和零线都用16,电阻大约2.25欧姆。

你家最大电流大约45A,101.25V的压降,太大了。

如果要做到20V压降,电阻要小于大约0.44欧姆,单线0.22欧姆,要大于80平方铝线,50平方铜线。

记得火线零线一样规格。

网友:
    方案1, 直径1公分的电线总长1200米,方案2,变压器升压加降压。以前用过1kw的稳压器带空调,我的情况和你的不同在于电压波动太大,最高260v最低90v,波动周期3到5分钟1次,稳压器在110v就保护并且延时,没办法只有把稳压器的保护继电器短接,这样当电压降至90V时还能升压到200v左右,空调勉强能用。

网友:
为啥要这么远拉线,难道是那里的电不用花钱。

油田附近的农村经常有偷电的,他们从抽油机上接一根长长的电线到家里,电不用花钱,油田方面也不好治理

楼主:
那到不是偷电,用的是自己的变压器,村里新换了电表电费比原来高出一倍了,不敢用了呀

网友:
换更粗的线,不过零线和火线要一样粗才行。试试你自己的变压器能不能把电压调高一点
,7千瓦,电流要三十一安,线细了估计启动不起来。

网友:
7KW空调是单相?不可能吧!
要计算用线大小,首先计算电器功率,然后按照铜铝线载流量(网上有查)选定线径,加稳压器的方案不可取,线上损耗的功率会更大。

网友:
7KW空调加上其它一些用电。按10KW总用电量考虑计算电流大概53A。按一般供电设计的话上线出线开关应该是63A出线电线为BV-3x16(根据规范要求相线小于等于16的情况下L、N、PE应等线径)。楼主供电半径600m,建议上级出线开关选择80A配YJV-0.6/1-3x16 电缆或BV-2x25+1x16电线。。

网友:
家用空调7KW?什么空调啊?一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不是偷电,用的是自己的变压器,村里新换了电表电费比原来高出一倍了,不敢用了呀

高出一倍,是表不准,还是收费单价高出一倍?另:你一个月用多少电?拉好那么粗的电线费用算算正常情况你可以用多少年?

网友:
都换成16平方的吧

网友:
用16号的单芯铜线 零火一样粗细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铜绞线?现在哪些铝线便宜的都在里面包铁了。那磁铁一试就知道。

网友:
按距离来说,换成粗导线不划算。还是用变压器吧,一个升压,一个降压

网友B:
如果你不想花几千块钱换线。只是想凑合能用,也有办法。

把现在的16和6平方线,都接在火线上。拿一根2米左右角铁,找一处潮湿背静的墙根,钉入地下。焊一根钢筋引到人碰不到的高处,用螺栓上紧一根16平方的线做零线。

这样除了你的7千瓦怪空调,其他所有电器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6平方带7KW的空调明显就不够,又走那么远的距离。。。

网友:
两个线同线径    距离太远   不行就得先升压后降压

网友:
距离太远,压降太大,上稳压器吧

网友:
换35铝线

网友C(2014-08-05):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想花几千块钱换线。只是想凑合能用,也有办法。

把现在的16和6平方线,都接在火线上。拿一根2米 ...

这种用电法是严格禁止的!
一是如果稍有接地不良,会死人的!
二是低压配电现在都装有漏电保安器,整个系统都会让你整得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电法是严格禁止的!
一是如果稍有接地不良,会死人的!
二是低压配电现在都装有漏电保安器,整个 ...

严重同意。

不能拿生命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