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 KV650 用6S 是不是等于3S 2216 KV1300?

楼主(2014-07-02):
2216 KV650 用6S 是不是等于3S 2216 KV1300?
用2216KV650 配8寸9寸桨可行吗

网友:
用6S你的电机都烧了吧?

网友:
围观!我猜650KV上8寸9寸桨可转但拉力不大!

网友:
应该是可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电机不会烧。你就是2212上12s也不会烧,因为有电调。。。无刷电机的转速是通过电调去调节的。。

其次,kv500跟kv1000的分别用6s和3s,交叉点在哪里,不好说,因为带桨以后转速油门曲线是曲线不是直线。。具体得试验。。

推荐个办法。。。系统配好后,25%油门10分钟,看看烫不烫,50%油门10分钟看看烫不烫。。如果烫,就把油门终点设在这里的前面一些,你懂的。。。至于推力嘛。。自己感悟去吧。。。不同的桨要多买一些哦~!~

有问题欢迎交流qq95443791

网友:
理论上这样的搭配是可行的,效率很可能还会比3S kV1300电机要高不少。但是2216这么小的电机,其电枢铁心和绕组之间的绝缘未必容许6S的高电压,最好咨询一下厂家该电机的耐压。

网友:
数据上可行,实际上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