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不更新数据

楼主(2014-07-02):
osd突然不更新数据了。2.6 2.8飞控试过都这样。切换模式可以显示。其他数据都不更新,怎么回事啊

问题解决,在mp里启用osd遥测就行

网友:
返厂最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因为电压没更新还过放炸了

网友:
显示电压不足,充电看看能不能正常

楼主:
不关电压的事,我没接电压模块。而且电池满电

网友A:
连接MissionPlanne地面站,点下 初始设置 里 OSD项目里 OSD显示 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MissionPlanne地面站,点下 初始设置 里 OSD项目里 OSD显示 按钮

谢谢。按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MissionPlanne地面站,点下 初始设置 里 OSD项目里 OSD显示 按钮

感谢提供解决方案,我也遇到同一问题。回家试试启用遥测